检测电池是否有电只需一招

楼主:
验证:将碱性电池扔在坚硬的平面上,电量少的电池可以弹得更高。

网友:
有些不太靠谱的感觉。

网友:
我记得中央2套的是真的么,还专门试验过。
有电的,不会跳,没电的,跳得高。
好像是什么有电的电池里面的物质比较松散蓬松,所以不会跳。没电的,里面比较硬所以回跳
再具体的,就没记住了。

网友:
感觉似乎是真的。。。好像有电的确实要密实一些

网友:
长见识了,是化学反应,改变了电池内部的结构吗?     不过可以分辨没电和有电的电池混在在一起了,哈哈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真的假的,这也行啊?

网友:
涨涨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A:
试了下充电电池,好像这招不灵

网友B:
表示办公室已经有人在用充电电池尝试了

网友:
电池都有金属外壳,有电没电外形、体积不会有变化,难道电有重量不成
所以感觉这个说法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充电电池,好像这招不灵

注意是碱性电池就是一般的干电池,还是相对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是碱性电池就是一般的干电池,还是相对准的

是的,手上有一个没电的碱性电池,跳的确实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办公室已经有人在用充电电池尝试了

碱性电池,即一般的干电池,比如遥控器中的电池相对准确。
充电电池不一定准确

网友:
真的假的?赶脚像转鸡蛋一样嘛

网友:
有试过碳性电池吗?
还有碱性电池,磷酸铁锂一次性电池,银锌电池等等
电池种类那么多,怎么可能用这种方法测试呢?
连万用表都测不准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试过碳性电池吗?
还有碱性电池,磷酸铁锂一次性电池,银锌电池等等
电池种类那么多,怎么可能用这种方 ...

一个类似游戏而已,,,
按生活常识处理,信在有,不信再无,,,
再说不是所有家里没有万用表不是,,,

网友:
太神奇啦

网友:
解释一下吧:
如楼主帖中现象的出现必须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即电解液水分的丧失,同时,电池的类型和结构工艺也都得满足才行。对于锌锰类干电池,传统工艺下,电解液中的水分会随着电量的消耗而消耗,同时,锌制外壳也会逐渐被腐蚀掉(电能通过锌的电化学氧化过程释放)。此时,本来可以起到缓冲效果的锌壳-电解液吸附层结构被破坏,同时整体重量也有所下降,于是有此。
不过,根据电池结构和放电特性可以推理出,如果要实现明显的弹跳效果,放电电流不能过大,整个放电周期越长越好。这个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行实验验证,对比重载大电流短时放电耗尽(放进剃须刀等电动机为负载的电器中连续放电)的锌锰干电池和放在遥控器里耗尽电能的弹跳高度差别。由此可知,楼主贴的验证方法不一定靠谱。
对于结构和材料不同的电池而言,显然前述条件不成立,也就观察不到弹跳与电量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释一下吧:
如楼主帖中现象的出现必须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即电解液水分的丧失,同时,电池的类型和结构工 ...

版主就是版主,燎地很~

网友:
首次听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