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自平衡小车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求助,我的平衡小车的MPU6050 为什么一倾斜的时候数字有变化 但是停在那里的时候就变成了0 我利用的是卡尔曼滤波,小车一直在那里晃倒晃倒 掉在地上之后就会往一个方向走 无论倾斜哪一边   偶尔能够自己在那里晃那个2秒钟  我调了一个多小时 都是那样 好痛苦 求求助

网友:
里面的Angle_Balance 也就是Angle 我小车转动一下 会变化 但是一下子就会自己归零。

网友:
影响小车平衡的有很多因素,光看这个是没法知道原因。

网友:
可以试着把卡尔曼滤波先去掉,看看小车的临时数据是否正确,是否有变化,再看看倾角的数据是否正确,再做下次步分析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用mpu6050控制小车转角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