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技巧总结

楼主:
在日常编程中,可能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别人就是要写的快,写的好,而且同样代码执行效率还高。究其原因,就是别人编写的代码多,掌握了更多的技巧性的东西,从而无论从编码效率还是代码的执行效率上都更优。现将日常编程中使用到的一些常规技巧进行简单总结。

1、从循环开始

1)while(--n>=0)与while(n-->0)

在大多数C语言实现中,--n >=0 至少与等效的n-- >0 一样快,大多数情况下前者更快。

主要因为第一个表达式首先从n中减去1然后将结果与0比较;而第二个表达式首先保存n,从n中减去1之后比较保存值与0的大小,这中间多了一个保存的时间,从而前一个表达式更快。

注意:这样的循环中,尽量不使用unsigned类型,否则前者会出现无限循环情况。

2)多重循环处理

对于多重循环,如果可能,应将最长的循环放在最内层,最短的循环放在最外层,以减少CPU跨切循环层的次数。

3)for循环

对于for语句的循环控制变量的取值采用“半开半闭区间”写法,用此方法更加直观。

不能在for循环体内修改循环变量,防止循环失控。

循环要尽可能的短,使代码显得清晰。若太长,看是否真的必须放入循环中,若必须,可以将这些代码封装成一个子函数,循环中只需调用子函数即可。

同时,把循环嵌套控制在3层以内。

2、函数参数

在设计函数时,通常将目的参数放在前面,源参数放在后面。若可能,通过IN、OUT这样的宏定义来标注参数输入输出。

如果参数是指针,且仅作输入用,则应在类型前加const,以防止该指针在函数体内被意外修改。

3、函数中内存处理

1)在函数中分配的内存,在函数退出之前要释放

2)return语句不可返回指向“栈内存”的指针或者引用,因为该内存在函数体结束时被自动销毁。

4、时间效率提升

1)调用if语句时,优先处理正常情况,再处理异常情况。

首先,可以使得正常情况的执行代码清晰,那些不常发生的异常情况不会遮掩了正常的执行路径。

其次,由于每进行一次if语句必然会有比较过程存在,而正常情况应该是发生的比较多的情况,那么可以减少在使用过程中比较的调用。设计时一定不要颠倒主次。

2)使用switch,case时,也要注意case的顺序,尤其是比较多种类的情况下,发生概率高的放在前面,低的放在后面,可以有效的减少不必要的比较过程。若没有重要性区分,按照字母排列顺序或数字大小排列也可。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6ee2910102w1yv.html

网友A:
有道理,顶一个!

网友:
谢谢支持,只是慢慢总结的一些文档,以后多和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顶一个!

谢谢支持,只是慢慢总结的一些文档,以后多和大家分享。

网友B:
介个好有用!,果断复制成笔记,想要提升自己,真的需要注意掌握这些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个好有用!,果断复制成笔记,想要提升自己,真的需要注意掌握这些细节

好的笔记可以相互分析,有道云笔记地址:itxkf2016@163.com

网友:
没用过有道云笔记,不晓得使用方法,我都是看到想记得就直接copy到word中

网友:
我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发现收集一些面试题,有时可以在千篇一律的东西里发现一些不错的东西。
这里面就隐藏着很多容易忽略的东西。

网友:
需要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
"而第二个表达式首先保存n,从n中减去1之后比较保存值与0的大小,这中间多了一个保存的时间,从而前一个表达式更快。"这句话能否解释一下????先比较再自减就行了,为什么要保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内容特别特别好,学习到了。

网友:
多写程序,理解C语言真正内含

网友:
充分利用指针进行数据的处理,可以提供运行效率,指针是C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