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器件库安装不了怎么办?

楼主:
我也手痒痒,前一段时间由IAR更换了KEIL,安装的是KEIL 5.10,

现在没有发现F7这个芯片。

点packs ---->  Check for Updates也不行

网友A:
是这样的,版主您可以安装更高版本的KEIL,如keil 5.13或者5.17,这样安装pack等的时候,就会有F7的包。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私信给我留下邮箱,我自己写过个傻瓜教程。您可以参考下。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版主您可以安装更高版本的KEIL,如keil 5.13或者5.17,这样安装pack等的时候,就会有F7的包。如 ...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我先试试,如果不行再找你具体指导
最好是找到不升级KEIL时的安装办法。

网友:
Keil的稳定性的确有些不太好。升级尽量在网络好的时候进行,还有可以下载离线安装包,比直接用package install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我先试试,如果不行再找你具体指导
最好是找到不升级KEIL时的安装办法。

低版本的keil就是不支持最新的一些器件的pack。我举个例子,之前我用5.11的,我就升级了也找不到F446RE的器件支持包。后来升了5.13后有了。
对于MDK来说,库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1、CMSIS的库
2、MDK-Middleware(这个与MDK的版本有关系,我们作为用户不用安装)
3、STM32X/Fxxx_DFP(这里的大写X是L或者其他)另外,如您的F7的器件,首先您低版本的CMSIS的库好像是不支持F7的。
如下的图示,您可以看看呢,我就献丑了。不敢说指导,只能说展示一下。

如下会说明,这个pack支持哪些器件。。。。

网友:
keil 5.18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