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导通后,4脚没有输出

楼主:
10芯积分
上个贴看不见图片,重发一遍。。。

用单片机引脚控制光耦导通,但是光耦导通后,4引脚始终无输出,百度说是后级电路有问题,但是后级电路是照着光耦规格说明书上画的啊,实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但是后级电路是照着光耦规格说明书上画的啊

检查检查,一样不一样。

网友:
U5的LED最好需要10mA,但是R31的電壓只有0.56V
換算電流只有0.28mA,太小了,不足以讓光藕運作
建議:5V--R31->100
       12V-R31->680
       24V-R31->2.2K

网友A:
仔细看看,倒底一样不一样。
再仔细看看datasheet,要求多大驱动电流。

网友:
光耦左侧 R2一端接的地一端接的光耦吧。肯定不会导通的

网友:
R2应该接电源   或者把左侧电路  光耦的12脚对调一下

网友:
总的原因就是R31电阻选的不合适

网友:
R31 改成1欧姆试试吧

网友:
这种情况,因为您在proteus中模拟的,您的U6好像跟4楼给出的接法不同。有时候模拟仿真,还要看元件的参数的哦。

网友:
                                                            可能输出电流不够吧?

网友:
去掉R25 调整R29试试。

网友B:
1.R29原来是个DIGITAL,改成ANALOG能导通了,原因没深究。。。
2.但是导通后再截止又不行了,感觉晶闸管被击穿的感觉,索性换了VDRM更大的Q60;也许与反向电压有关吧,也没深究。。。
3.但是导通截止再导通再截止又不行了,还是将R29调小了,就可以了,也许与晶闸管的关断条件有关吧,或者与仿真软件有关,也没深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倒底一样不一样。
再仔细看看datasheet,要求多大驱动电流。

是不大一样~看了下,原来我是照着3041画的。。。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这么多人说R31不对,其实还是R29最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倒底一样不一样。
再仔细看看datasheet,要求多大驱动电流。

这张图我试了下,0.05u的电容一加,直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大一样~看了下,原来我是照着3041画的。。。

照着3041画,也画错了。
根本原因,是你没有搞清楚这个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张图我试了下,0.05u的电容一加,直接不行。。。

“直接不行。。。”

什么是“直接不行。。。”?总要说清楚吧?
看医生,总要说说你的症状,是发烧?眩晕?腹泻?疼痛?
疼痛也要说说是头疼还是脚疼还是腰疼。

网友:
我个人感觉楼主电阻阻值选的有点问题,R2选的有点小,做实验没问题,电路长期工作就会出问题了(当然频率很高也没问题)。R2电阻小,R31可以不考虑了。R25和R29是关键,根据晶闸管触发电压电流调整阻值大小就可以了。这两个电阻R29是关键。我担心你的单片机会不会烧坏。看一下单片机灌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1.R29原来是个DIGITAL,改成ANALOG能导通了,原因没深究。。。
2.但是导通后再截止又不行了,感觉晶闸管被击 ...

R29直接影响可控硅的导通电流。导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