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7606的采样率一高就会导致网口掉线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AD采集系统用的是STM32,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我网卡用的是W5500,AD是AD7606,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用定时器做的采样率,定时器频率一高,网口这边就连不上,导致我网口无法传输AD7606采集的数据,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答下,W5500用的是SPI1,AD这边传输数据用的是外部中断,程序如下,希望高手可以解答下:
口开启 并执行初始化
void PWM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配置PWM输出管脚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改完网口可以连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TIM2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配置TIM2
                TIM_D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6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PWM模式设置 与通道设置TIM2_CH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2-1;                                                                               //当计数器到达127时,电平发送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计数器<127时,PWM为高电平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开启TIM2
                TIM_Cmd(TIM4, ENABLE);
                //PWM占空比设

网友:
程序问题  肯定是你采样的过程影响到了spi的时序

网友:
你AD采样用DM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