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断将接收的数据按顺序存放在数组中,但用串口将数据发送到电脑中时,顺序就乱了?

楼主: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Z[5];
volatile char int_flag=0;//int6_flag;
char keydisp[5];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165(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1=0;
   for(i=0;i<8;i++)
   {
      data1<<=1;
          CLK_L()
          NOP();
          data1|=PINA&1;
          CLK_H()
          NOP();
   }
   return data1;
}
char key_handle(unsigned char u)
{
        char j;
        forbid_all_o();
                scan_mkey(u);
                secure_delayms(270,0xffff);
                reset_watchdog();
                if(u==0xf2)
                  {
                         u=d_getkey(0xffff);
                         if(u==0xf2)
                        {
                          q_set_run_mode();
                          return 0;
                         }
                  }

                for(j=0;j<5;j++)
                {
                  d_st(SZ[j]);
                  reset_watchdog();
              keydisp[j]=ZHB[SZ[j]&0x0f];
                 // reset_watchdog();
                  //d_st(ZHB[SZ[j]&0x0f]);
                 // d_st(keydisp[j]);
                 disp_string(keydisp,5,5,1);
                 }
                reset_watchdog();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5_INT:7
void int5_INT(void)
{
    char j;
    set_PNAIN()
    set_SHI_H()
        SZ[int_flag++]=read165();
        if(int_flag>4)
          int_flag=0;
        set_SHI_L()
        set_PNAOUT()
}

网友A:
应该是中断比较频繁,导致在发送过程中,数组的内容被修改。我也只是猜测,你提供的信息和代码太少了,不足以判断。

en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中断比较频繁,导致在发送过程中,数组的内容被修改。我也只是猜测,你提供的信息和代码太少了,不足 ...

本来是做显示用的,就是将中断接收的数据,按数组顺序显示出来。用165接收数据,因为要接收5位数据,而且中间间隔时间很短,所以中断5次后再处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是做显示用的,就是将中断接收的数据,按数组顺序显示出来。用165接收数据,因为要接收5位数据,而且 ...

那你要保证,在显示的时候,不要再中断了,至少在显示的时候不能修改数组的内容。
你可以做个双缓存,用两个数组交替接收数据,这样就不会更改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