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的前置放大器一般是将音频信号电压放大多少倍呢

楼主:
准备做一个音响,电压放大+功率放大,请大家讨论下,音频信号峰峰值一般在什么范围,前置的电压放大多少倍合适呢

网友A:
CD台机Line out电平大概是 2V rms
功放最大输出电压根据音箱需要的功率、阻抗和灵敏度去算。
通常是音量电位器先把信号衰减,再给放大器放大。常见的放大器二三十倍增益。

网友B:
这可没有特定的,信号源的输出幅度是关键,功放级满功率输出时的输入要求是另一个关键,二者的比例就是要求的增益。不同信号源的输出幅值不同,不同功放级的输入要求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没有特定的,信号源的输出幅度是关键,功放级满功率输出时的输入要求是另一个关键,二者的比例就是要求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台机Line out电平大概是 2V rms
功放最大输出电压根据音箱需要的功率、阻抗和灵敏度去算。
通常是音量 ...

谢谢了

网友C:
请问一下音频信号都是正的吗 还是有正有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音频信号都是正的吗 还是有正有负

音频信号本身是交流信号,纯交流传输时自然有正有负,但很多时候在电路中是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的,这时全正。所以这个问题没有特定的答案,必须根据实际电路来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音频信号本身是交流信号,纯交流传输时自然有正有负,但很多时候在电路中是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的,这时 ...

哦 还有一个小问题 同样的波形,一个以零为基准,另一个骑在一个直流上,这样扬声器出来的声音有区别吗,换句话说就是扬声器的对波形敏感呢还是对波形和电压值都敏感呢,有点困惑,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还有一个小问题 同样的波形,一个以零为基准,另一个骑在一个直流上,这样扬声器出来的声音有区别吗,换句 ...

扬声器不准许通过叠加在直流上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扬声器不准许通过叠加在直流上的信号。

知道了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