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AVR stdio里面这样写为什么没法执行?

楼主:
定时器中断配置正确,LED端口正确,已验证。 目前就是if判断无法执行, 也就是说定时器里将k置位, 但主函数中却没执行。
请求赐教。函数如下:

char k;
int main(void)
{
    sys_init();
    while (1)
    {
        if(k==1)
        {
            LED_clp;
            k=0;
        }
    }
}

ISR(TIM0_OVF_vect)  //中断向量名称:TIMER0_COMPA
{
        k=1;
        TCNT0 =0xda;
}

网友:
MCU是attiny24A,中断为进行屏蔽, 但已用标志验证无影响。

网友A:
中断里用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关键字。

volatile char 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用的变量,需要加volatile关键字。

volatile char k;

真心感激感激, 一个小问题困扰一上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