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地址

楼主:
最近我在学习STM32F429-Discovery的TFT控制器。我看了官方的例程,有个地方让我有点疑惑。

  /* Start Address configuration : frame buffer is located at FLASH memory */
  pLayerCfg.FBStartAdress = (uint32_t)&ST_LOGO_1;

这是设置FrameBuffer的起始地址,ST_LOGO_1是一个数组,里面存放一张图片。

const uint16_t ST_LOGO_1[38400]

我疑惑的是:
1.  数组名本身不就是地址嘛,为啥还要加&。如下这样就可以啊。
  pLayerCfg.FBStartAdress = (uint32_t)ST_LOGO_1;
我把&去掉,编译没问题,运行也没问题。如果非要用&,可以取数组一个元素的地址。
  pLayerCfg.FBStartAdress = (uint32_t)&ST_LOGO_1[0];

2. 如果uint16_t这个数组不是32位对齐会怎样?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1. 数组名和数组名取地址是等同的,值相同,但是类型不同,数组有他自己的size,取地址之后就是个指针了。
2. 不在那个地址中解引用32位数据,就可以不是32位对齐的。

网友:
楼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