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8 调用FVID_create()出错,进入死循环

楼主:
第一次开发DM648,之前有过调试DM642的经验。参照以前DM642的系统,设计了DM648的图像处理系统,并在CCS3.3下开发软件。
但在执行下列代码创建一个采集的视频通道时,会失败

if (status == 0) {
    capChan1 = FVID_create("/VP0CAPTURE/A/0",
                                        IOM_INPUT, &status, (Ptr)&vCapParamsChan, NULL);
                                        }

并一直运行在这样的状态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采集参数配置是否正确;
创建失败的错误码,有没有去程序中去确定错误的原因?

网友:
试过单步  但是一执行该语句就跳到图示的位置了,并没有报错什么的
SYS/BIOS的参数配置是参照dvsdk里的例程来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集参数配置是否正确;
创建失败的错误码,有没有去程序中去确定错误的原因?

试过单步  但是一执行该语句就跳到图示的位置了,并没有报错什么的
SYS/BIOS的参数配置是参照dvsdk里的例程来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