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紧急求助

楼主:
控制器采用PIC单片机 现在让OLED与PIC单片机进行通信 想在OLED上显示图片 采用的通信方式是I2C通信。电路连接好之后,发现屏幕不亮,用万用表测试OLED的工作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上OLED驱动芯片及原理图,这样人家才好帮你看

网友B:
有参考例程,照着做很快就可以点亮的。

网友C:
OLED在没初始化前,肯定是不亮的,需要程序初始化,再发送显示的命令(包括所显示的字符)才可,这点和普通的LCD不一样,因为一般的LCD模块有背光,通电即亮,此时的LCD是不工作的。

网友D:
哪有接好电路就能亮的....你的程序呢....跑没跑都不知道啊

网友E:
提问技巧——至少给出以下几个:
1.OLED型号
2.你的硬件接法
3.你的代码
4.实物连接图片,代码截图。

楼主,如有可能,用逻辑分析仪看下I2C,可能有帮助

网友:
时序啊时序

So TM what......?

网友F:
楼主,您搞的是0.96寸的那个OLED吧。这个OLED要看硬件电路的,如我给你如下截图的这个OLED,有两种接口iic和spi。所以楼主还需要仔细查看您的硬件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OLED驱动芯片及原理图,这样人家才好帮你看

恩 下次知道了。原因已经找到了,是复位引脚的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参考例程,照着做很快就可以点亮的。

恩 谢谢关注,我也是照着例程修改的,现在找到原因了是因为复位引脚的电平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OLED在没初始化前,肯定是不亮的,需要程序初始化,再发送显示的命令(包括所显示的字符)才可,这点和普通 ...

嗯嗯 谢谢您,又涨知识了,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有接好电路就能亮的....你的程序呢....跑没跑都不知道啊

恩,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问技巧——至少给出以下几个:
1.OLED型号
2.你的硬件接法
3.你的代码
4.实物连接图片,代码截图。
...

恩,提问也是门艺术,下次改进,谢谢您。

网友:
恩 时序的确很让人头疼,原因找到了,是复位引脚的电平引起的,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搞的是0.96寸的那个OLED吧。这个OLED要看硬件电路的,如我给你如下截图的这个OLED,有两种接口iic ...

非常非常感谢您,我是因为复位引脚的电平设置错了,所以屏幕不点亮,感觉是歪打正着解决了,深层原因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非常感谢您,我是因为复位引脚的电平设置错了,所以屏幕不点亮,感觉是歪打正着解决了,深层原因还请 ...

你指的复位引脚电平设置错误,应该是软件的问题。电平你感觉对了,真的是“巧合”。一般你调试的时候要对照着程序中的设置呢。

网友:
,电工就是这么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