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并联NPN三极管提高输出电流的问题

楼主:
LTC3042有一个参考电路是在输出端并一个NPN三极管
参考电路的输入是5V输出2V,提供最大1A的电流
这种电路以前没见到过

我的问题是
LTC3042的输入电压为1.8V to 20V输出电压为0V to 15V
1、加上三极管以后它的输出和输入电压范围会不会受到影响
2、D44VH10手册上写的电流是15A为什么输出最大只支持1A,输出电流是受什么限制的?

网友:
1.加上三极管后,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在低端(0V)暂时受不到影响,但在高端就在影响(三极管的压降原因)

网友A:
2.除三极管输出电流还要看其功率耗散与发热量,如果功率及发热量超出其手册上的数据,是不能可靠使用的

网友B:
这其实是串,不是并。就是LT3402输出,再经D44VH10扩流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除三极管输出电流还要看其功率耗散与发热量,如果功率及发热量超出其手册上的数据,是不能可靠使用的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台二手功放
里边有2个环牛变压器
还有2对三极管
准备做一个大功率的可调电源
现在不知道怎么才能提高可调电源的输出功率
还有,变压器是39V的,如果调到5V 1A,这时候三极管消耗的功率相当于34W
这样做是不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其实是串,不是并。就是LT3402输出,再经D44VH10扩流而已

我觉得是并联
因为LTC3042的输出电流是200mA
串联是没法增加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台二手功放
里边有2个环牛变压器
还有2对三极管
准备做一个大功率的可调电源
现在不 ...

两种解决方法:
1.用开关电源
2.若不允许开关电源(纹波或者干扰原因),使用巨量散热器对三极管散热,以及主动散热方式(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台二手功放
里边有2个环牛变压器
还有2对三极管
准备做一个大功率的可调电源
现在不 ...

淘宝上就有可调的开关电源可卖的,价格并不高,大概7-15元左右,输出能达到3A(安全使用范围≤2A)

网友:
既然想做大功率电源,应该基于开关电源,可以配置两路可调,再配置几组常用的固定电压输出,比如12V、5V、3.3V等。大电流部分用开关电源,小电流部分用模拟电源。LDO在此不建议使用,用常规的三端可调稳压IC即可。

网友:
做大功率的电源,对于线性稳压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自身功耗问题,如果变压器多几个抽头,用断电器切换将是比较好的。

网友:
只要“线性降压”这个基本模式未改变,再怎么扩流,电源效率也不会增加,结果发热量还是相同的,只是把负担转移给另外一些器件承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