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串口通信响应时间

楼主:
怎么测量串口通信收发数据的响应时间啊 ,用的stc-isp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或数字示波器

网友:
测很麻烦,计算比较简单,根据指令执行时间累加即可。测的话,用设备也需要更改程序,输出标志便于观察,不如用另外一片MCU来测,但显然不如计算精确。用汇编编程可以精确到单指令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