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压BUCK

楼主:
要求输入400V ~ 450V,输出330V,电流 > 300mA

       找了好久IC,认为VIPer系列挺合适的,但是看其手册,关于占空比问题,只发现说初始点空比为16%,其它没有找到,我要的是能达到或接近100%的,-----不敢用!其它220V~工作的器件,查一查其占空比都不接近100%,再想想,对于Flyback电路,接近100%会怎么样?!它们正常工作时的占空比一般在50%上下,或较低。
       又想到用一般的BUCK变换器,作扩压处理,然而常用的IC中的开关管与电源内部直接相接,想了好久也没有想出可以解决的办法,随即抛弃。

       又想到用UC3842,---这个不错,占空比可以接近100%!准备用它!但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颗IC。

       突然想到,MC34063的开关管是与电源分离的!随即查了查最关心的参数:电流! 工作电流< 4mA,基本可用。

    下面是用MC34063设计的高压BUCK电路:

网友:
电路中,Q1采用源极驱动方式,最大电流由MC34063决定:1.5A,

R7用于电流检测,Q2、R4用于限流控制。

R3取值使IC内部的三极管不至于过深饱和。

R1提供MC34063在未工作时的电流,取值100K,图上是未经过计算的参数,请忽略。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

请指教。如果能详细一些更好。

网友C:
buck外接的mos要高端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指教。如果能详细一些更好。

还没有仔细看你的电原理图,仅仅是凭记忆:MC34063片内功率三极管耐压好像是40V,用于Buck电路时输入电压不能大于MC34063耐压。
若要仔细分析,必须分析MC34063内部电路。

网友A:
这个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压都比较高,输出电流倒不是很大。
建议使用UC3842这类芯片,且使用变压器(非Buck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ck外接的mos要高端驱动?

源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仔细看你的电原理图,仅仅是凭记忆:MC34063片内功率三极管耐压好像是40V,用于Buck电路时输入电压 ...

手里没有3842,所以就想到了34063。

34063的耐压42V,根本经不起三、四百伏的电压。而这个电路,计划让它承受12V的电压。

在电路没有启动时,电压由Q1承担。启动后,由变压器次级提供。34063的启动电流由R1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电源输入输出电压都比较高,输出电流倒不是很大。
建议使用UC3842这类芯片,且使用变压器(非Buck ...

你说的电压承受问题,我再考虑一下,但现在我还发现不了问题所在。

网友D:
这样的电路我建议不要使用,整个控制电路的参考点相对于地是一个方波,控制电路很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而且反馈也难真正起作用。我建议把34063的GND和系统GND相连,然后开关管用光耦类隔离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电路我建议不要使用,整个控制电路的参考点相对于地是一个方波,控制电路很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而且 ...

参考点不是地,会造成些干扰,这是肯定的。但对于象半桥那样的高端驱动,也存在浮地问题。

实际上,34063的工作频率不到40K,布线时相对其它地方减小分布电容,干扰也就不大了。这种BUCK电路在一些产品中也见过。

至于光耦合器,我一般反对用它,因为它的频率响应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