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
2芯积分
1.高温条件下天线有什么考虑?
2.天线罩外壁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产生高温?

网友:
必须考虑天线材料在高温下的性质,避免老化、变形等。至于什么条件下存在高温,主要是环境影响,如日晒、气温、周边存在热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