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飞猪四轴V1.0硬件设计中的败笔

楼主:
制作板子之前,也是参考了好多开源的资料,但还是出了一些问题,这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吧。

飞猪四轴V1.0相关的资料可以从这个链接获取: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3697-1-1.html

飞控存在问题:
1、四个电机的孔不合适,不知道当时怎么脑子抽抽画了个8.2mm的孔,于是820的电机装不上,720的电机放进去孔又太大。科普一下相关电机的参数吧
820空心杯电机参数:
     电机直径:8.5 MM
     电机长度:20 MM
     输出轴:1.0 MM
     输出轴长:4.5mm
     重量:5 g
     电压:3 V-5V
720空心杯电机参数:
     电机长:20mm
     电机直径:7mm
     轴径:1mm
     轴长:4.5mm
     线长:58mm
     电压:3V到4.2V之间
     电流:1.9A
     转速:50000转/分钟
2、24L01部分的电源滤波做的不好,刚开始调试的时候,电机不转还可以和遥控正常通信,电机转起来,通信就中断了,后来在电源部分加了220uF的一个大电容,终于可以正常通信了。

3、四个状态灯,现在设计的是用4个io控制,后期还是准备换成1个io+mos管控制,走线会简单很多

4、电机现在是直接焊在PCB板子上,深度、垂直度很难把握,下一版本还是准备搞个电机座子,感觉会好点吧

5、机子的重量目前是55g左右,希望再降降

6、最最最傻逼的是,我看到代码中有以下这些函数,以为是要加个EEPROM,还画了个24c02上去,画蛇添足啊
void EE_INIT(void);
void EE_SAVE_ACC_OFFSET(void);
void EE_READ_ACC_OFFSET(void);
void EE_SAVE_GYRO_OFFSET(void);
void EE_READ_GYRO_OFFSET(void);
void EE_SAVE_PID(void);
void EE_READ_PID(void);

遥控器存在问题:
1、两个按键,居然没有接到对应的IO上,相当于摆设了,后期这个按键还是要多放几个,

2、微调的旋钮,布局感觉不合理,需要调整

目前从调试的角度,发现了这些问题,后面会进一步的改版测试,大伙在看完资料后,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和建议,欢迎指正。

===================================

网友A:
820  720的命名规则是什么呢?按照一般人想法,也是直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0  720的命名规则是什么呢?按照一般人想法,也是直径呀

8,7表示直径,20表示长度。 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7表示直径,20表示长度。 我猜的。

我猜你猜对了!

网友:
别的不敢说,我有种感觉,柱哥做的有点快了。有些东西,其实是慢工出细活。这个东西,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您慢点。O(∩_∩)O哈哈~

网友:
是有点快了,哈哈
===================================

网友:
心急飞不出好四轴

网友:
可以啊,很有收获,建议参考crazepony和crazefile这两个产品,他们做的小四轴还是非常好的

网友:
crazepony的还是不错的,正在啃他们的代码
===================================

网友:
至于空心杯的孔径  不重新制版也可以继续使用  用3D打印机做一个电机外套加在PCB上即可

网友:
正有此意 哈哈哈哈
===================================

网友:
电机孔径太小可以找个刀片刮刮~赶紧出2版,带我飞~

网友:
默默的支持一下,我原来DIY的,后来实在没有时间,也就放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