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更新安装视频】3D打印机——【玛拉顿公主】装配图 总结帖

楼主:
准备把所有的装配信息都发在这个帖子里  创意集市  算是又回娘家了。。。

拖了这么久确实很对不住大家  在此致歉  由于诸多的原因加上自己给自己“放了个假”因此时间节点越来越没谱了。。。

好了  言归正传  下面说一下3D打印机的装配过程  如有不详细之处  请提出  我会想办法尽可能的解释清楚。。。

首先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必须和非必须的工具

其中包括:

内六方扳手一套(其实用到的只有其中3个型号  在工具包中已经配送给大家了  记住 这个内六方扳手需要一端是球头的 这个在装角件的时候尤为重要  至于为什么  你用了平头扳手后自然会知道。。。)

游标卡尺  这个相信大家都会有的

剥线钳(可以用小刀代替  当然前提是你对自己足够有信心及对下刀的力度掌握得当的情况下  也可以使用打火机甚至高浓度盐酸or硫酸代替  危险性有点高  本人并不推荐。。。由此引发的安全隐患及事故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刻度直尺  比如得力文具的 刻度尽可能准确 别买5毛钱几根的那种  一把好的直尺其实可以用很久的

电烙铁  用于焊接行程开关和导线
热风枪  可以用打火机代替  对付热缩管的

美工刀  对部分零件进行修正  打印结束后对所打印的物体进行初步清理等等

开口器  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反正我用这个东西开零件外壳 比如以前老式的多普达D900  用的挺顺手

水砂纸  最好400目、800目、1000目、5000目都有  这个不是必须品  如果有朋友想把做出来的模型抛光上色的话  这些是需要的 当然  水补土、丙烯or盖亚油性漆、喷漆、消光漆、半光漆、亮光漆、等等产品就似乎都应该有  当然  这个属于个人喜好而已  没有此兴趣直接忽略即可

医用一次性绝缘橡胶手套  光轴和直线轴承上有机油  会弄脏双手  当然 不介意的也忽略

最后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创可贴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  既然美工刀都用上了  那就准备几片创可贴以备不时之需吧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还可以准备烫伤膏   原因是之前提到了电烙铁

以上工具除了内六方扳手之外并不是必须品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酌情添加

一点建议:工具选择时请选择质量优良的  因为好的工具几乎可以陪伴你一辈子  譬如我的平口钳从中学时代陪伴我到现在  依旧锋利如初

下面进入装配正题:

首先需要安装的是上下角件  上角件请参考手绘图纸  下角件参考solidworks示意图

接下来装配效应器主体  参考solidworks制图  在此需要注意风扇的方向  两侧的风扇都是将风吹向挤出机的  不要装反  否则无任何效果不说  打印失败是必然的 鱼眼接头和炭纤维管的链接是胶粘的而不是丝牙  这里需要用到AB胶  不建议使用502  因为质量不好的502随时脱落  你懂的  并且两端的鱼眼接头需要保持同一个水平面  否则。。。材料报废论处

将装配好的效应器及连接杆放置于旁边备用   接下来将上下角件和2020铝型材(68公分)进行组合  这里就没必要画图说明了  已经看到有朋友组装起来 但似乎没看到你们预留行程开关的位置  安装顺序最好是先将直线光轴固定件及直线轴承固定件安装在每一根68公分铝型材的一侧  这里用到游标卡尺或者直尺随意  在一段预留3CM的位置固定光轴固定件  将红黑线分为4组  每一组都链接在行程开关上 这里需要用到电烙铁  然后将链好的线从铝型材中间的圆孔穿透过去(形成开关需要在预留3CM铝型材的那一端 否则你的打印高度将会缩小5-7CM)这里直接拍照片来示意  就不做图了

装好整体框架以后  接下来就是直线轴承和皮带连接件的结合  请参考手绘图纸

接下来就是送丝机的安装  参考solidworks绘制的示意图  建议将送丝机安装在某一根68公分长度的2020铝型材外侧  而不是顶端  因为当初的设计结构使得安装在顶端并不合适

送丝机的气动接头和挤出机的启动接头用四氟管进行连接  气动接头的使用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在此就不多赘述了

皮带的链接方式不会用solidworks画  就拍张照片示意吧  皮带锁紧方式并不需要扎线带 这和K800不同  我直接用了同步带自有的卡槽进行固定  现在机器打印耗材3KM  并未出现任何因未锁紧引发的故障

控制板的接线方式稍晚点发上来  估计要明天吧

Mac Air的处理器太差  真的只能用来处理办公文具  开个虚拟机卡死人有木有   开个solidworks就和去赶飞机结果把早上的登记时间硬生生的理解成晚上一样的郁闷  无数次的保存失败(很可能是因为内存不足的原因)拖动一个零件真的是要等一盏茶的功夫  这让我再次体验了一把用286运行WIN95的感觉。。。

倘若无法直接播放视频,请点此链接进行观看:

http://www.iqiyi.com/w_19rt0tfxip.html@
chenzhufly @ljj3166  @fsyicheng  @07611128@eric_wang

图中标注的1和2都是风扇接口  但有不同
1接口中风扇是常转风扇  通电即转 是给散热器吹风的
2接口中的风扇则是安装在有导风口一侧的风扇  是在打印完底层以后才开启的  这个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调节

操作软件及上机位软件说明:
上机位软件已经刷至控制板
操作软件为cura  压缩包中有2个文件  一个是win系统使用(*.exe)  一个是OS系统使用(*.dmg)

致歉:
对于第一批参与者的机器而言  在零部件制作过程中因为自己“急于求成”想将打印时间缩短而采用的20%填充  使得零件脆性增加  不利于锁紧固定

并,在制作零件的过程中  因为并没有能很好的掌握3D打印机的一些技术参数和使用方式  仅仅靠自身摸索  使得打印零部件时未能做到出丝和温度等良好的配合,导致出思量变多 无形中整体增加了-1.5mm的厚度   且在诸如安装类似光轴的孔洞或卡槽时  可用空间变小  不利于装配。。。

请大家先使用锉刀或者电磨、扩孔器等顺手工具进行加工一下   对于已经破碎的零件 可以先用AB胶水(千万不要用502万能胶)进行粘合  待我将问题零件重新制作后  发给大家或者共享零件工程图供大家打印更换。。。

再次说一声抱歉。。。

网友:
似乎有几个螺丝标记错了尺寸。。。我再核查一下  抱歉抱歉。。。

网友:
手绘图纸 beautiful

网友A:
玛拉顿公主。。。为什么起一个这么丑的名字。。。

网友:
不愧为做设计的,处处透着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玛拉顿公主。。。为什么起一个这么丑的名字。。。

百度了一下:突然喜欢上了这个公主,虽然后来的外表不是那么好看,但胜在专一,纯净。

网友:
get
手绘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玛拉顿公主。。。为什么起一个这么丑的名字。。。

在之前的帖子中说过这个名字的来由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0989-1-1.html

以下是简介:

原型机定义名称为:玛拉顿公主(Maraudon Princess)

有玩过魔兽世界(WOW)的朋友肯定对这个名称不陌生。没错 这个名称就是来自于魔兽世界 凄凉之地 玛拉顿副本的最终BOSS-->玛拉顿公主
原因是虽然公主丑陋,但对当时同级别的玩家来说是“炼狱”模式,具有超高技能和攻击力;原型机取此名也是因为如此,虽然机器精致程度不高,但性能不赖,并且对于桌面级3D打印机来说 价格和性能超级高(当然 如果您非要用工业级机器来比较的话  这台原型机会被瞬间秒杀掉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网友:
试试看,继续完善。。重新去固定光轴去。。。

网友:
致歉:
对于第一批参与者的机器而言  在零部件制作过程中因为自己“急于求成”想将打印时间缩短而采用的20%填充  使得零件脆性增加  不利于锁紧固定

并,在制作零件的过程中  因为并没有能很好的掌握3D打印机的一些技术参数和使用方式  仅仅靠自身摸索  使得打印零部件时未能做到出丝和温度等良好的配合,导致出思量变多 无形中整体增加了-1.5mm的厚度   且在诸如安装类似光轴的孔洞或卡槽时  可用空间变小  不利于装配。。。

请大家先使用锉刀或者电磨、扩孔器等顺手工具进行加工一下   对于已经破碎的零件 可以先用AB胶水(千万不要用502万能胶)进行粘合  待我将问题零件重新制作后  发给大家或者共享零件工程图供大家打印更换。。。

再次说一声抱歉。。。

网友:
holy shit
没有游标卡尺......
没事,又不是第一次没有了,go 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ly shit
没有游标卡尺......
没事,又不是第一次没有了,go on

直尺也可以

网友C:
有一点想不通,为什么留3cm呢?好像感觉没有很大的用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想不通,为什么留3cm呢?好像感觉没有很大的用途吧?

预留3公分是有用意的  否则也就没必要说明了。。。第一个是因为限位开关的线会从上方进入铝型材  而线和固定件之间并不是贴合的 是有一个坡度  因此这个方面需要至少预留0.5-1公分距离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同步带用久了会产生松动  这也是我强调上角件有正反之分的原因  扭动螺丝将上角件向上拉伸(同时也会拉紧同步带  起到打印时不会因皮带松动导致打印失败)

可能没有说的很清楚   恩。。。你先看一下  如果不理解或者有疑问  我尽可能的做一张图来说明一下

先去做MK1了。。。

网友:
发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42步进电机和这个零件

螺丝孔对不齐
无法安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42步进电机和这个零件

螺丝孔对不齐
无法安装啊

恩  这个我也发现了  4个丝孔是无法都扭上螺丝的  但拧对角线的两个螺丝来固定步进电机其实也可以  本来是设计三个孔位的  另一个是则是固定608ZZ轴承夹具用的

网友B:
608zz对应的两个垫片貌似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这个我也发现了  4个丝孔是无法都扭上螺丝的  但拧对角线的两个螺丝来固定步进电机其实也可以  本来 ...

不行啊,对角对不上
要不要把孔剪大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08zz对应的两个垫片貌似也没有

有一包10个垫片的嘛  我记得你们5位参与者的螺丝和垫片都是我一个一个数出来的。。。难道是漏掉了么。。。额。。。如果是漏掉了  那确实很抱歉。。看看五金店应该有卖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对角对不上
要不要把孔剪大些

好的  这个零件的问题我记下了  我看是到时候重新制作还是直接发给你们STL文件自行打印   最近EE要打印30个大家伙  所以我怕没有时间来做成品了

还有什么问题  请一并提出  到时候我汇总一下  争取给你们重新邮寄一份零件(当然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网友:
辛苦楼主了
主要的组合部件建议还是制作成爆炸安装图的样子
文字描述真是烧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包10个垫片的嘛  我记得你们5位参与者的螺丝和垫片都是我一个一个数出来的。。。难道是漏掉了么。。 ...

有10个m4的垫片
但是孔径小了,没法安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辛苦楼主了
主要的组合部件建议还是制作成爆炸安装图的样子
文字描述真是烧脑

SW确实可以直接生成爆炸图  但SW我用的并不熟练  因此这些图很多不知道怎么画的都是用MAYA画完导入到SW中的。。。诶。。。这就是非学机械设计专业的悲哀。。。现在在抽空学习SW和UG  希望今后的图纸和示意能够更加完善吧。。。

P.S.之前手绘的原因一方面医院没法带高配置的电脑  软件跑不起来   另一方面时间都是零碎的  并且SW用的也不熟练几乎没法操作  因此权衡后就只能手绘了。。。

这SW也还没入门呢。。。一共学了不到20天  估计连毛都没怎么学到。。。只得硬着头皮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0个m4的垫片
但是孔径小了,没法安装上去

MAYA和SW有本质的区别  MAYA做出来的图就是单纯的视觉图  贴图材质灯光再逼真也是假的  而SW得图直接可以机械加工和有限元分析用  是真实的   但有一些不会用SW做的图用MAYA做了以后就只能导出obj格式  而这个格式导入SW中相当于是3D的“图片”了 无法再进行编辑  可能有些图导出以后尺寸略有变更吧  我检查了MAYA的图尺寸都应该是正确的  对此我也很纳闷+郁闷。。。学习一下SW和UG  争取尽快再画一幅出来

网友E:
医用一次性绝缘橡胶手套  光轴和直线轴承上有机油  会弄脏双手  当然 不介意的也忽略

这个好说  回家的路上找个买烧鸡的店  老板来只烧鸡 多来几个一次性手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医用一次性绝缘橡胶手套  光轴和直线轴承上有机油  会弄脏双手  当然 不介意的也忽略

这个好说  回家的 ...

一次性手套不结实。。。你吃烧鸡的时候会发现即使带着手套吃完也一手油。。。别说多带几个了  带一只都觉得手捂的都是汗  极为不舒服的。。。

网友C:
Q1:这个螺丝孔的作用是为了防止上角件下滑嘛?

FB:这四个螺丝孔有点太紧了,上螺丝好费力。

Q:这个需不需要螺丝?怎么在图上没有发现标注。您的机器上面看见是有螺丝的

FB:四个孔不对位。。然后我就安装了图中圈住的两个部位。。。

挤出机部分问题比较多一点。
1:这个弹簧是干嘛的?
2:黄色箭头指向的部件是什么。
3:限位开关安装到这里,怎么起到限位左右。。
4:风扇的怎么固定。。是M3螺丝加上螺母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这个螺丝孔的作用是为了防止上角件下滑嘛?

FB:这四个螺丝孔有点太紧了,上螺丝好费力。

Q: ...

Q1问题  不是为了防止下滑  防止下滑 在上角件圆弧那一边的螺丝就足够了  而这个空位是为了使同步带拉紧的
Q问题  需要螺丝一颗在后面 并且加入一枚垫片  图上忘记标注了。。
风扇空位不对为此很抱歉  其实风扇就是吹风散热作用 一个螺丝也行。。。
限位开关和上方的螺丝并弹簧组成了一个整体  调整水平使用的  也是这个设计中更改不同于K8系列的一个独特之处
原理是螺丝拧至限位开关弹片处 直到拧至听到限位开关“啪”一声为止  【常闭状态】 当机器开始测水平高度时候  喷嘴碰到玻璃板则带动效应器上部分提升 使之前螺丝和限位开关断开连接  而弹簧则是起到回弹效果 断开后使得可以复位用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清楚   现在在打印一批零部件  等打印完成以后  我会把机器拆掉然后重装录视频  这样大家就会清楚很多了

网友:
额。。。没有人发现更新了安装视频么。。。

网友F:
楼主好厉害啊,,精度是多少,尺寸多少,,打印速度多少,能打印多大的物体,,什么时候开始卖成品,,预计售价多少,,不用塑注零件吗,,,,程序开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厉害啊,,精度是多少,尺寸多少,,打印速度多少,能打印多大的物体,,什么时候开始卖成品,,预计售价多少,, ...

层厚可以到0.2mm 尺寸底盘直径20CM高度35CM 速度根据个人需要自行调整  成品不卖 自己做着用的

网友G:
能配有视频就杠杠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配有视频就杠杠的了

一楼就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