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
变压器输出两路18V(共3根线),经过整流桥,电解电容,然后分别给7812和7912供电。
现在问题是,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经过整流桥,输出的还是正常的正负18V,但是经过50V1000uf的电解电容后,正的那路电压就不正常了,正的18V变成了正的28V,从而导致7812很烫。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上个电路图先

网友:
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经过整流桥 电压测出来是变高了。经过滤波后把波形整平了才降低些。从原理上讲有效功率还是低了点。转换效率引起的。7805可以承受36V电压。关键是散热问题要考虑好。如果7805负载大,那就要计算好散热。

网友:
整流输出的是交流电压,经滤波后,电压将会上升1.414倍,所以电压当然就高了.
LM7805/7812是变通的串联稳压电压,效率不高,当输入电压高/电流大时,发热量很大;
要做好散热措施.

网友:
78系列稳压器是线性稳压器,在大的输入输出电压差下工作效率很低,当输出电流较大时会明显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
18 * 1.4 = 25V,如果电网电压偏离220V,输出电压稍偏离25V也是正常的。

网友:
交流电压一般都标有效值,经整流滤波后,在负载较轻时,电压将接近交流峰值,为有效值的根号2倍。好好想想电容充电的过程,别把知识都还给学校了。稳压IC发热问题是否正常,一样需要计算。对于串联稳压,可以大致认为输入电流=输出电流,那么输入输出压差和电流的乘积就是稳压IC的耗散功率,这是初中物理就学过的。

网友:
3跟线是带抽头的那种变压器吧?78系列的稳压芯片发热很厉害的,有些需要加铝制的散热片的。如果小型化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现在的那种小的ac-dc的模块+滤波电路,试试呢

网友:
高压差大电流只能二选一,这是耗散功率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