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TI_RTOS(Sys/bios) 中创建HWI与430硬件如何对应?

楼主:
如题,例如静态创建一个HWI

var hwi1Params = new Hwi.Params();
hwi1Params.instance.name = "hwi1";
hwi1Params.arg = 0;
Program.global.hwi1 = Hwi.create(51, "&iUsbInterruptHandler", hwi1Params);

1、这个51就是中断向量号,跟我们之前裸机编程时的#programa   XXX_VECTOR   的向量号一致?
2、中断服务函数写在哪个文件?

网友A:
TI_RTOS没用过就了解过一点,用过DSPBIOS,那个挺好用的有图像设置界面,TI_RTOS我没找到图形设置界面(感觉没有)
不是大牛,想进群,征求楼主同意
顺便帮顶

网友:
第一个问题  确实是跟不跑操作系统时的中断向量号一致

#ifdef __ASM_HEADER__ /* Begin #defines for assembler */
#define USB_UBM_VECTOR          ".int51"                     /* 0xFFE6 USB Timer / cable event / USB reset */
#else
#define USB_UBM_VECTOR          (51 * 1u)                    /* 0xFFE6 USB Timer / cable event / USB reset */

所以 我们也可以在创建HWI时  直接使用中断向量号的名称   (因为我们之前写裸机程序的时候并不是太在意中断号,关注最多的还是向量的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_RTOS没用过就了解过一点,用过DSPBIOS,那个挺好用的有图像设置界面,TI_RTOS我没找到图形设置界面(感 ...

当然可以  呵呵   一起学习才不会孤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_RTOS没用过就了解过一点,用过DSPBIOS,那个挺好用的有图像设置界面,TI_RTOS我没找到图形设置界面(感 ...

TI RTOS用CCS编译器是有图形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RTOS用CCS编译器是有图形界面的!

一起进群讨论下?

网友B:
可以啊,群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群号多少?

242705659  热烈欢迎

网友:
刚入门,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