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器件同时用模拟I2C通信是否可以

楼主:
两个器件,一个是OLED一个是时钟芯片,两个器件都是通过模拟I2C的形式与单片机进行通信,请问这样会有什么冲突吗? 对于程序中的设计是这样的,比如开启I2C的程序,时钟芯片是这样的I2C_start(); oled是这样的 oledI2C_start();  也就是两者的函数名是不同的,但是其中的函数体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函数体中模拟I2C的引脚。
我调试了一下,发现只有时钟芯片的部分是可以正常工作的,OLED不被点亮,但是单独调试OLED是可以的。所以怀疑,是不是两个模拟I2C不能共存呢,请各位百忙之中给我解答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是可行的。有问题就需要看是不是有时序问题或者其他中断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行的。有问题就需要看是不是有时序问题或者其他中断的影响。

恩 问题已经解决 哎 太低能了 OLED没有进行初始化 谢谢了

网友B:
I2C本来就支持总线多器件,只要你的模拟程序没问题,当然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本来就支持总线多器件,只要你的模拟程序没问题,当然可行。

好滴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