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 20ma电路

楼主:
、、
运放的同相输入0.4 到2V 直流电压    VCC1+  VCC1-是+-15V   此时在250负载上流过对应的4 20ma电流    请教大家这里的4 20ma是怎么确定出来的 ?两个npn是什么原理? 能否写下推导公式   谢谢了

网友:
你的电原理图中Q4为Q3限流。正常工作时Q4截止,并不工作,Q4工作时Q3不工作。所以不是“两个npn是什么原理”。

工作原理么,就是 (0.4~2.0)伏/100欧=4~20毫安。

网友:
Q3是未级驱动管,Q4是Q3的限流管。

输入的电压,相当于加在R22上,R22上有多大电流,输出就有多大电流,管子的放大倍数并非无穷大等原因,并非精确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