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验证CC2520+CC2591无线部分硬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用CC2520+cc2591做的模块 ,1带多的方式进行通讯,通讯建立成功了,但是在测长期稳定性时就会出现丢包的情况,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测试才能验证丢包不是硬件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拉近距离,最好在电磁暗室内测试。但显然这个条件极难具备。通常而言,先测试工作环境下的极限通迅距离,再跟实际应用时的距离比较,如果接近,那说明丢包是正常的。不能容忍丢包,需要拉近工作距离,不能拉近则需要增加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或天线增益等。评估信道品质则需要在无干扰的开阔地进行,得到极限距离再跟同类产品横向对比。

网友:
用什么测试设备测试哪些参数可以排查问题呢?

网友:
一般专业设备都很贵,仪器 + 屏蔽房
测试手段对于zigbee还是有点复杂的,一般都是IC原厂+仪器原厂 会到现场给你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