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后滤波电容一般选择

楼主:
       全波整流时,整流的对象是50HZ的交流电,交流电的每个周期是20毫秒,整流后变成周期为10毫秒的波动直流电,如图1中的U2,因此,电容器的充放电周期为T=10毫秒;一般电源滤波电容可以估算如下:

  C=(Io * T)/(V1-V2)

其中Io是电源电流值;T是充放电时间;V1是正常工作时来自整流桥的最低电压;V2是后面稳压器件所需要的最小电压。滤波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滤波的基本含义是:电容在整流桥输出高电压时所存储的电荷,在整流桥输出低电压时(V1时)释放出来,这时的能量必须满足电源的最低(V2)需求。
          假设系统需要0.5A的电流,变压器副端额定电压(输入220V时的输出电压)为10V,按照220V±10%的可靠性设计,滤波电容输出端至少需要7V电压,那么滤波电容应该选择多大?
             分析:变压器的变比应该为220/10=22,变压器原端最小电压是198V,此时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是9.0V,于是滤波电容C计算如下:
                           C=(Io× T)/(V1-V2)=0.5A×10毫秒/9.0V-7V≈2500(微法拉)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电容,为了减小这个电容,把变压器的变比改为15,此时变压器原端最小电压198V时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是13.2V,于是滤波电容C计算如下:
                         C=(Io× T)/(V1-V2)=0.5A×10毫秒/13.2V-7V≈800(微法拉)

网友:
变压器变比从22改为15,电容从2500uF改成800uF之后,其输出的纹波会变大,最大输出电压(空载时)也会变大。如果后级使用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器,则线性稳压器的功耗也会变大。

网友:
不太理解
没算明白

假设我想输出10V的直流电
变压器输出的RMS应该在多少合适(未过整流桥)
电容应该先选多大容量的
这个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
没算明白

假设我想输出10V的直流电
变压器输出的RMS应该在多少合适(未过整流桥)
电容应该先 ...

主要看变压器的比了,太小的比,会导致后面纹波增大
输出10V的直流电正好参考文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