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在原理图生成PCB后,元器件在左侧边缘和右侧边缘,无法选择移动

楼主:
1芯积分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
DXP2004在原理图生成PCB后,元器件在左侧边缘和右侧边缘(且边缘部位无法用鼠标选中),无法布局
尝试过1:整体(S+A)选中移动,但是左右边缘都有
2.元器件比较多,无法一个个移动

网友:
我大胆预测

元件的封装是你自己画的

然后没有设置 参考点

网友:
无图无真相,截图上来

网友:
不知道别人能不能看懂,反正俺是看不懂啊。最好的发帖方式是图文并茂。建议这样哦。

网友:
上个图吧,这样没听太明白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
alt+a 全选移动

网友:
请诸位再帮忙看下,图片以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胆预测

元件的封装是你自己画的

然后没有设置 参考点

部分是DXP自带的,还有部分是从PROTEL直接整体加载过来的

网友B:
试过了,不行,左边还有看不到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不行,左边还有看不到的元器件。

原理图 先全部选中器件 紧接着先T再S(快捷键)转到PCB编辑界面中,按下快捷键 I ,选择Arrange Within Rectangle(菜单第二项),在PCB中心位置画一个任意大小的矩形,结束,所有的器件会聚拢在你所画的矩形框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不行,左边还有看不到的元器件。

非常感谢,问题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问题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画个板子外形,自动布局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问题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

什么问题,就一个全选就解决了?

网友:
全选是Ctrl+A吧
全选后可以Shift单点从选择中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