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汇编与C的转换之路

楼主:
     记录一下自己的点滴成长
     当初学习单片机从汇编到C语言,想了想,两者之间肯定是存在联系,网上也有人用汇编与C语言混编的,想想就是羡慕啊,发这个贴子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从汇编到C语言的快速过渡。
    程序之三大结构,顺序,选择,循环。无论是汇编还是C都需要使用。
 以下从汇编的角度出发,如何把汇编的程序变成C语言的程序

    MOV(英文为Move):对内部数据寄存器RA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数据进行传送
汇编:MOV A,Rn     ;寄存器Rn的值送 A
C     :A=Rn           //在C语言中大多数都不会用工作寄存器了,
                               都是用户自己定义一个变量,例如:
char num,tt=10;                  //事先定义两个char型的变量num,tt,其中num值不知道,而tt的值为10
                                            关于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的区别,C语言编程有个习惯,分几个文件,在函数之外定义就算是全局变量,如果要在其他文件里就得用  extern 在头文件声明下
num=tt;                              //将tt的值赋值(传送)给num,此时num的值为10了

网友:
ADD(Addition) 加法;
ADDC(Add with Carry) 带进位加法;
SUBB(Subtract with Borrow) 带借位减法;
DA(Decimal Adjust) 十进制调整;
INC(Increment) 加1;
DEC(Decrement) 减1;
MUL(Multiplication、Multiply) 乘法;
DIV(Division、Divide) 除法;
关于这种运算之类的指令,在C语言中就用+ - * / 就可以了

网友:
汇编:    ANL A,Rn    寄存器Rn与到A
C     :    A=A&Rn;

汇编:ORL A,Rn      寄存器Rn或到A
C     :  A=A|Rn;

汇编:XRL A,Rn       寄存器Rn异或到A
C      : A=A^Rn;

汇编:CLR A            A清0
C      : A=0;

网友:
汇编: RL A   A                循环左移一位
C     : A=A<<1;

汇编:RR A                    A右移一位
C     :A=A>>1;

网友:
汇编语言的跳转和C语言的跳转需要装换思路
一个关于延时程序的例子:
DELAY: MOV R5,#20
     D1: MOV R6,#20
     D2: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细细品味一下,汇编中调用延时子程序的时候,需要判断R6和R5是否为0,返回。而C用了for的嵌套判断 i 和 j 是否为0,都是消耗CPU的执行时间。

网友:
接下来便是应用方面的例子,LED就不用了,输出,汇编的mov,C 的=;
按键:
假如按键在P3.0口,加上上拉电阻2K~5K就行了,再弄一个指示灯连接P1.0,输出低就亮,输出高则不亮。

程序流程:按键按下则灯亮,按键释放了则灯灭。(简单吧)

汇编:

ORG 00H
START: JB P3.0,LIG
            CLR P1.0
            SJMP START
     LIG: SETB P1.0
           SJMP START
           END

C  :
#include
sbit K1=P3^0;
sbit L1=P1^0;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K1==0)
     {
         L1=0; //灯亮
     }
    else
    {
        L1=1; //灯灭
    }
  }
}

这个时候可能会说51的是准双向口,要想输入先输出个1,嘿嘿,细细琢磨琢磨一下上拉电阻的作用就知道了。
应用升级!

多个按键,多个led灯,按键有P1.4,5,6,7。LED有P1.0,1,2,3
实验要求:4按下,0亮,5按下了就1亮,一次类推
汇编:
            ORG 00H
START: MOV A,P1
            ANL A,#0F0H
            RR A
            RR A
            RR A
            RR A
            ORl A,#0F0H
            MOV P1,A
            SJMP START
            END

C :
  #include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P1>>4;
   temp=temp | 0xf0;
   P1=temp;
  }
}

网友:
秒计时器
在51单片机的P0和P2端口分别接有两个共阴数码管,P0口驱动显示秒时间的十位,而P2口驱动显示秒时间的个位

汇编:
    Second EQU 30H
    ORG 0000h
START: MOV Second,#00H
NEXT: MOV A,Second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2,A
            LCALL DELY1S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NEXT
            LJMP START
DELY1S: MOV R5,#100
        D2: MOV R6,#2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END

C: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k=100;k>0;k--)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Second=0;
    P0=table[Second/10];
    P2=table[Second%10];
    while(1)
   {
       delay1s();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P0=table[Second/10];
       P2=table[Second%10];
   }
}

网友:
我转了很久
就是转不过来~~~~~~~~~~~~~~~~老了

网友:
谢谢楼主。
DJNZ比较难理解,其它的难度不高。

网友:
帮忙改一下 谢啦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0;t<120;t--);
        }
}

void main()
{
        uchar k,t,Key_State;
        P0 = 0xff;
        P1 = 0xff;
        while(1)
        {
                 t = P1;
                {
                         DelayMS(10);
                        if(t != P1)
                                continue;
                        Key_State = ~t >> 4;
                        k = 0;
                        while(Key_State != 0)
                        {
                                 k++;
                                Key_State >>= 1;
                        }
                        switch(k)
                        {
                                 case 1: if(P0 == 0x00)
                                                P0 = 0xff;
                                                P0 <<= 1;
                                                DelayMS(200);
                                                break;
                                case 2: P0 = 0xf0;
                                                break;
                                case 3: P0 = 0x0f;
                                                break;
                                case 4: P0 = 0xff;
                        }
                }
        }
}

网友:
帮忙改成汇编语言  的 谢啦

网友:
顶楼主,这个比较好,汇编和C一起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 ...

等下 我回家吃个饭先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稍微有点难度的是switch,case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