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方便的SSD移动硬盘

楼主:
前两周,版主 白丁 发表了好几篇关于SSD的帖子,想到还有一个闲置的mSATA的SSD,就想怎样利用一下。本来这个SSD是预备给台式机升级用的,没有想到这个一体机看着象mSATA的接口是PCI-E接口,不认这个SSD,而且它只有一个SATA接口,光驱也不是标准的SATA接口,所以就一直闲置了。

又在网上看到有SSD的移动硬盘盒,可以将mSATA接口的SSD做为移动硬盘,于是就去淘了一个。试用了一下,感觉非常不错,体积小,重量轻,发热小,比U盘速度快,比2.5寸的移动硬盘小巧轻便。如果SSD进一步降低价格,会不会很快淘汰掉U盘和普通移动硬盘?

淘的mSATA的SSD硬盘盒,全金属外壳。

里面带有一个mSATA转接板。

SSD和转接板

需要用附件中的螺钉固定

装好后和U盘以及1元硬币对比。(本来想找个火柴盒,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和2.5寸移动硬盘对比

支持USB3.0接口

也可以用手机线

传输大文件的峰值都在100M/s以上,虽然达不到SSD的最大速度,但是也比一般U盘快多了,比移动硬盘速度也快一点。拷贝一个1.58G的文件,实际用时20秒,平均速度约80M/S。

虽然可以使用WinToGo将系统安装到SSD移动硬盘,但是这样好处并不大,不如直接做为移动硬盘使用。再安装一个Portable App系统,可以将常用软件和工具放在里面,做为随身系统更加方便。

网友A:
速度慢有可能是以下原因,1.早期的ssd速度比较慢; 2.ssd虽然比较新但是速度本身就慢;3.使用过一段时间,由于垃圾回收的原因变慢

网友B:
可以啊,价格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速度慢有可能是以下原因,1.早期的ssd速度比较慢; 2.ssd虽然比较新但是速度本身就慢;3.使用过一段时间, ...

用的SSD不是顶级的那种,价格相对便宜,读取速度还可以,写入要差一些。大概正常是200M/s左右,所以用硬盘盒有一半的速度也就正常。看中的是小巧方便,比U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价格多少呢???

硬盘盒30多,不同容量盒品牌的SSD差别就很大了。

网友:
有闲置的还好,没有就投价了

网友D:
金属壳利于散热,寿命如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的SSD不是顶级的那种,价格相对便宜,读取速度还可以,写入要差一些。大概正常是200M/s左右,所以用硬 ...

如果单纯是想便携方便,还是选择U盘吧,现在的sandisk U盘比你的ssd还要快

网友:
行!废物利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是想便携方便,还是选择U盘吧,现在的sandisk U盘比你的ssd还要快

sandisk的高速U盘也不便宜。用过好几个Sandisk的U盘,没有太好的印象,一个插上不到5分钟就发烫,然后就再读不出来了。一个速度奇慢,就2-3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属壳利于散热,寿命如何啊?

散热可以,基本不发热。一般用还行的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andisk的高速U盘也不便宜。用过好几个Sandisk的U盘,没有太好的印象,一个插上不到5分钟就发烫,然后就 ...

你怎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确实不便宜,至尊超极速版  CZ 88128G 要6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确实不便宜,至尊超极速版  CZ 88128G 要600呢

都是参加研讨会时送的,所以可能质量要差一些。

网友E:
不是mSATA 接口,可惜了,不过送的还是可以做U盘   不错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mSATA 接口,可惜了,不过送的还是可以做U盘   不错啊。好。

内部是mSATA的

网友:
那就可以啊。
以后有新电脑插上就Ok 麦本本都支持这个。

网友:
现在的固态硬盘便宜,昨天买的,12G 199元

网友:
这个貌似不错哦,SDD卡应该也比较贵吧。

网友C(2016-08-12):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