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鸟的问题

楼主:
对于嵌入式,大家一提到就是Linux,因为本人是C入门,四年下来感觉自己还是菜鸟,又由于最近接触了M4,浑浑噩噩的看程序,读程序,写程序,看Datasheet,进度很慢,然后就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嵌入式到底是什么,从我开始接触嵌入式到现在,就一直在想,老师说的定义“用于控制、监视或者辅助操作机器和设备的装置”简称IEEE,我这句话看了不下百遍了,没搞懂,后来又问老师,老师给我的解释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具体忘了怎么说的,反正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反正不知道对不对,又浑浑噩噩的过了这门课,然后我又想了,嵌入式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单纯的像我这样的理解,我以前玩51的时候,难道不是嵌入式?反正我到现在还是没弄懂,很纠结,很纠结,希望大神们告诉我,到底什么是嵌入式,为什么一提到嵌入式很多人就争着去玩ARM(身边很多这样的人),希望大神们解释完后我能不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A:
其实我也像你一样迷茫,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嵌入式定义是什么,我估计80%的人也分不清
在我眼里,单片机(MCU)、MPU组成的系统都属于嵌入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像你一样迷茫,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嵌入式定义是什么,我估计80%的人也分不清
在我眼里,单片机(MCU ...

就IEEE的定义我看了又看总是看不明白,最近做梦都在想,所以,就拿出来问问,感觉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工作都不好工作

网友:
所谓嵌入式系统,是指具有特定用途的计算机系统,与其对应的是通用计算机系统。“嵌入”这个概念的由来,是计算机技术发展到足够廉价、小型化以后,在原传统的模拟或无处理器的数字系统中嵌入简化的专用计算机系统,从而可以在大幅简化原系统设计的基础上实现同一甚至更强的应用功能。
弄不明白嵌入式系统的概念,是因为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而知道了计算机应用的发展史,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这就是“语境”的意义。
明白了以上核心要点,楼主或其它有兴趣的网友是不是能说说嵌入式系统和通用系统的区别与联系?能说清,那才表明你真懂了。概念可不是用来背的。
至于51是不是嵌入式系统,谁能说说?为什么?

网友:
广义上,也就是根据最标准的定义。简单的理解,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嵌入受控器件内部。一个是特定专用设计。主要是第二点,笔记本电脑,很显然,是通用的计算机,就不是特定专用设计。一个单片机,嵌入某个器件内部,实现特定功能。专用于某些特定场合。就是符合条件了啊。51是嵌入式。

很多时候,会看到一些说法,单片机和嵌入式,这种说法,严格的说,不符合嵌入式系统的定义。 只能理解此处的嵌入式是狭义的嵌入式-带操作系统的。一些习惯性的理解偏离的最初的定义。
应该还是以定义为准。

网友:
个人认为是广义和狭义的问题
广义上单片机是属于嵌入式的
而狭义上嵌入式应该是要带系统的,所以说起嵌入式经常就是ARM

以前我还有另一个疑问:EE到底是不是IT行业?
恐怕也跟这个类似了,
狭义上来说跟IT还是差别很大的,从公司情况和人员待遇可看出

网友:
我觉得是,所谓的嵌入式:是用机器去解决 实际的应用。 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实际的应用当中,用到的东西,应该都是嵌入式。 再说51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反正我也是没搞清楚

网友:
我觉得ARM就是嵌入式,至少可以跑一个小系统吧,虽然说51也是嵌入式,但应该只能算是外围的吧。

失恋中。。。

网友:
把这个问题写在一张很贵的纸上,然后..........................

网友:
揉起来,扔到厕所里,冲水

网友B:
当你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你该想的是怎么要手机号码把她泡到手,该办的 不该办的都做的七七八八以后再坐下来点上一根烟去思考人生,思考什么叫女神。

而不是远远看着就在那一个劲的思考什么叫女神。

说得够明白了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你该想的是怎么要手机号码把她泡到手,该办的 不该办的都做的七七八八以后再坐下 ...

NB,这都能扯到女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