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设计中的3个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目前画板遇到的问题:
1:默认的设计规则检查总有错误,也不知道在哪里改,主要是规则太多看不太懂,虽然不是大问题但总是看着别扭,有没有办法一下能跳到冲突的规则选项里就好了.
2:PCB板的刻槽是怎么弄出来的
3:我有一个元件每次从原理图导入导pcb总是要更新,是删除再添加,所以放好位置又回到room里了,不知哪里有问题.

谢谢啦

网友A:
1.除了看到的绿色或者白线之外,还可以手动的检查规则,在PCB图里面,Tool  -----> Design Rule     Checker   然后弹出来一个对话框,里面的内容我基本没看就直接点击 Run Design Rule Checker,然后就会另外弹出一个页面,里面就有你的PCB里面的全部错误以及错误类型,剩下的就是你去Rule里面去根据错误提示进行修改的问题了。
2.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的刻槽是不是指打一些自己定义的孔什么的(也就是挖洞,抠一块出来),如果说是的的话,一般可以用禁止布线层Keep-Out Layer,用划线工具画出来;或者是用 Design ---> Board Shape ---> Redefine Board Shape 自己圈出来一个封闭的区域。搞好之后,按数字键3直接看3D图效果。
3.对于这最后一个问题嘛,我就确实是不太明白你具体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了,I am so sorry

网友:
1:默认的设计规则检查总有错误,也不知道在哪里改,主要是规则太多看不太懂,虽然不是大问题但总是看着别扭,有没有办法一下能跳到冲突的规则选项里就好了.
答:这个问题,其实有时候是会出现的,对于规则设置,百度有个ad的规则详解,您可以照着设置。或者设置一次后,下次同样差不多的板子的时候,可以将以前的规则导出,并且再次导入到新的pcb中以此作为新的pcb的规则。
PS:如果需要相关的资料,可以留个邮箱,我发您点资料。
2:PCB板的刻槽是怎么弄出来的
答:我记得板厂说过,好像是在keepout层或者机械层画非电气的你要的开槽的形状,到时候跟板厂做沟通就好了。开槽,好像对板厚也是有要求的。不知道楼主是要表达的意思是开窗还是开槽,希望楼主留意下啦。
3:我有一个元件每次从原理图导入导pcb总是要更新,是删除再添加,所以放好位置又回到room里了,不知哪里有问题.
答:这个元件楼主是否有更改封装或者怎样?请检查其封装是否有添加,或者检查是否与原理图是否匹配。
还有,楼主您可以在选择eco的时候,在更新到pcb的时候不要点room的那个选项。room用不到,而且较为讨厌。

网友:
默认规程出现问题其实就那么几项,对于违反的规则 可以shift+v显示出来 鼠标放到绿色的那个地方 然后shift+v看到底违法什么规则

至于开槽,理解不同,通槽就直接在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直接画,半槽需要说明

网友B:
第三个问题,很常见,直接删除room即可,不是什么错误。不是多通道设计没有必要进行room定义,因为room可设局部规则等

网友:
画板经验不足,谢谢楼上几位啦,我再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除了看到的绿色或者白线之外,还可以手动的检查规则,在PCB图里面,Tool  -----> Design Rule     Checke ...

嗯嗯,
"按数字键3直接看3D图效果"
这个以前都不知道,察看时如何三维旋转?我只能平转

网友C:
進入3d狀態長按shift鍵加滑鼠左鍵拖拉 <--- 有誤
進入3d狀態長按shift鍵加滑鼠右鍵拖拉 <---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進入3d狀態長按shift鍵加滑鼠左鍵拖拉

没成功
Action not available in 3d 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成功
Action not available in 3d view

請回看8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问题,很常见,直接删除room即可,不是什么错误。不是多通道设计没有必要进行room定义,因为room可设 ...

什么是“多通道设计”?有没这样一块简单的样板看一下。。。 room可设局部规则不清楚 。你有没关于这”room"的解释应用资料?  有时碰到PCB黑色底比较靠近设计框边缘导致拼板时靠边缘部分无论放大缩小是看不到的,冲设置原点也无用,是跟room 位置有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多通道设计”?有没这样一块简单的样板看一下。。。 room可设局部规则不清楚 。你有没关于这”ro ...

多通道就是原理图都相同的多组电路
ROOM可以局部设置的
“黑色底比较靠近设计框边缘导致拼板时靠边缘部分无论放大缩小是看不到的”这个与room应该无关,room只是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