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L294替换品

楼主:
      之前用ST公司的驱动芯片L294来驱动PWM阀(高电流开启,低电流维持),现在据说294停产了,求大神推荐几种替代芯片!谢谢啦

网友A:
看其功能和性能,完全可以不用它,停产说明用者很少。

建议楼主修改设计,

网友B:
驱动PWM阀的,如果没有替代IC确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其功能和性能,完全可以不用它,停产说明用者很少。

建议楼主修改设计,

恩,有没有类似用处的片子啊?搜了很多,大电流的很少,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PWM阀的,如果没有替代IC确实麻烦

恩,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