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DS18B20 Search Rom的问题

楼主:
求助,关于DS18B20 Search Rom的问题。共4个DS18B20,如下图所示,使用了Search Rom命令,但是结果有点怪,比如28之后多出来2位,求高人指导。

附相关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lag;
sbit ds=P2^2;

uchar symbol;

void delayus(uint t)
{
        while(t--);
}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void ds_reset()
{
        ds=1;
        delayus(5);
        ds=0;
        delayus(70);
        ds=1;
        delayus(15);
        if(ds==0)
                flag=1;
        else
                flag=0;
        delayus(40);
}

void ds_writebit(bit dat)
{
        ds=1;
        delayus(5);
        ds=0;
        _nop_();
        _nop_();
        ds=dat;
        delayus(6);
}

void ds_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bit temp;
        for(i=0;i<8;i++)
        {
                temp=(dat>>i)&0x01;
                ds_writebit(temp);
        }
}

bit ds_readbit()
{
        bit dat;
        ds=1;
        delayus(5);
        ds=0;
        _nop_();
        _nop_();
        ds=1;
        _nop_();
        _nop_();
        dat=ds;
        delayus(6);
        return dat;
}

uchar ds_readbyte()
{
        uchar i,j,k;
        for(i=0;i<8;i++)
        {
                j=ds_readbit();
                k=(j<<7)|(k>>1);
        }
        return k;
}

uchar ds_read2bit()
{
    uchar i,x=0;
    for(i=0;i<2;i++)
    {
        x<<=1;
        if(ds_readbit())
            x|=1;
    }
    return x;
}

void uart_initial(uint baud)
{
        TMOD=0x20;
        TH1=256-28800/baud;//11.0592MHz;若SMOD=1,则再乘以2
        TL1=TH1;
        TR1=1;
        SCON=0x50;
        EA=1;
        ES=1;
}

#define MaxNum 4 //定义最多有4个DS18B20
uchar ds_RomID[MaxNum][8];
uchar ds_SearchRom()
{
    uchar k,l,chongtuwei,m,n,temp,row,num=0;
    uchar zhan[MaxNum];
    bit bit1;
    l=0;
    row=0;
    do
    {
        ds_reset();
        ds_writebyte(0xf0);
        for(m=0;m<8;m++)
        {

            for(n=0;n<8;n++)
            {
                k=ds_read2bit();//读两位数据
                k=k&0x03;

                if(k==0x01)//01读到的数据为0 写0 此位为0的器件响应
                {
                    ds_writebit(0);
                                    temp=0;
                                        ds_RomID[row][m]=(temp<<7)|(ds_RomID[row][m]>>1);

                }
                else if(k==0x02)//读到的数据为1 写1 此位为1的器件响应
                {

                    ds_writebit(1);
                    temp=1;ds_RomID[row][m]=(temp<<7)|(ds_RomID[row][m]>>1);
                }
                else if(k==0x00)//读到的数据为00 有冲突位 判断冲突位
                {               //如果冲突位大于栈顶写0 小于栈顶写以前数据 等于栈顶写1
                    chongtuwei=m*8+n+1;
                    if(chongtuwei>zhan[l])
                    {
                        ds_writebit(0);
                        temp=0;ds_RomID[row][m]=(temp<<7)|(ds_RomID[row][m]>>1);
                        zhan[++l]=chongtuwei;
                    }
                    else if(chongtuwei                     {
                                                bit1=(ds_RomID[row-1][m]>>n)&0x01;
                                                ds_writebit(bit1);
                                                temp=bit1;ds_RomID[row][m]=(temp<<7)|(ds_RomID[row][m]>>1);

                    }
                    else if(chongtuwei==zhan[l])
                    {

                        ds_writebit(1);
                        temp=1;ds_RomID[row][m]=(temp<<7)|(ds_RomID[row][m]>>1);
                        l=l-1;
                    }
                }
                else
                {
                    return num; //搜索完成,//返回搜索到的个数
                }
            }

        }
        num=num+1;
                row++;
    }
    while(zhan[l]!=0);

    return num;     //返回搜索到的个数
}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j,ds_num;
        uart_initial(9600);
        TI=1;
        printf("\r\n\r\n start system ...\r\n");
        ds_num=ds_SearchRom();
    for(i=0;i     {
        printf("\r\n DS18B20 No%d ID: ",i);
        for(j=0;j<8;j++)
        {
            printf("%02X ",ds_RomID[j]);
        }
    }
        while(1)
        {

        }
}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弄单线多DS18B20,遇到了点麻烦,能不能交流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