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10

楼主:
大家好,以前没接触过无线传输方面的东西,现在有个项目需要远距离控制电机云台,想用cc1110收发数据,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赐教。
1.hht和hhr两种后缀的有什么区别?为什么hht的是受限产品?
2.cc1110的编程器好买吗?

网友A:
HHT是250片的小包装,提供样品时专用,自然不用作销售时主要包装形式,是故“受限”。
CC1110有仿真接口,通过该接口ISP编程,也有专门的编程器,但少量用时不建议用这种SOC级的芯片,价格缺乏优势,不如用分立的MCU+RF IC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HT是250片的小包装,提供样品时专用,自然不用作销售时主要包装形式,是故“受限”。
CC1110有仿真接口, ...

比如单片机+cc11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单片机+cc1101?

对,SOC在大批量时才有优势。

网友B:
其实我们的使用确实很简单,就是10-30米控制云台转动。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们的使用确实很简单,就是10-30米控制云台转动。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吗?谢谢

那可以选择的很多,几乎任何1G以下的信道都可满足,甚至不需要双向,单向即可,MCU需要的功能也很简单,那就在你熟悉的型号里选。无线部分如果量不大,买成品模块即可。

网友:
CC1110是8051内核的无线产品,内部又加了DMA 、 AES 、 ADC 等外围模块,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一个芯片就可以完成整个系统。

特别是学过51机的,用这个片子将很快入手。

仿真器用CC DeBuger,很容易买到,淘宝上多得很,价格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