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一个关于存储空间大小的问题

楼主:
就是我用到的一个32的MCU,片内256KB pflash + 32KB  SRAM。
手册上写pflash存储单元的寻址地址是:0x0000 0000 - 0x0003 FFFF.     4*2^16= 2^18 =256K.
按上面那样算是没错,但是有个疑问
对于32位MCU,它的寄存器是32bits的,那每一个存储单元不是也是应该32bits吗?
那这样一个存储单元的大小就是32bits=4bytes=4B.
这样再算的话,就变成4*2^16*4B=256K*4B.就不对了啊。
请问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 一会删了另一个。
存储器的大小,每一个存储单元就一定是1B?和是几位MCU没有关系是吧

无关,KB或B仅仅是单位而已,就像Kg或g,别遇上“斤"就糊涂了。

网友:

就是我用到的一个32的MCU,片内256KB pflash + 32KB  SRAM。
手册上写pflash存储单元的寻址地址是:0x0000 0000 - 0x0003 FFFF.     4*2^16= 2^18 =256K.
按上面那样算是没错,但是有个疑问
对于32位MCU,它的寄存器是32bits的,那每一个存储单元不是也是应该32bits吗?
那这样一个存储单元的大小就是32bits=4bytes=4B.
这样再算的话,就变成4*2^16*4B=256K*4B.就不对了啊。
请问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

网友:
KB当然是按8位即字节算的,32位指令或数据将占据4字节,不能理解为256K*4Byte。

网友:
不必一帖多发。

网友:
抱歉, 一会删了另一个。
存储器的大小,每一个存储单元就一定是1B?和是几位MCU没有关系是吧

网友:
懂了,谢谢。
ps:帖子好像删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了,谢谢。
ps:帖子好像删不掉。。。

不必删,只是尽量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
给你把两个帖子合并到一起了

网友:
内存编址都是按字节来编址的,和CPU的存存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