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调用子函数 会重启

楼主:
5芯积分

问题:如题,中断里面调用子函数,不能正确返回,程序跑飞而一直重启。
代码:
#pragma vector=0x19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handler_tim4(void)
{
    asm("SIM");
    TIM4->SR1 =0x00;

    Scan_Key();       //调用子函数,这句话有问题;单片机重启
    GC_Temp++;
    asm("RIM");
    asm("IRET");
}

char  Scan_Key(void)    //这么简单的也不行
{
    char  a,b;
   return a+b;
}

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不加扫描函数,会重启吗

网友B:
谁知道你scan函数怎么写的  又用到哪些io口了
要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扫描函数,会重启吗

不加就不会,用的是iar for strm8 的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你scan函数怎么写的  又用到哪些io口了
要说清楚

scan函数就是 那么简单,没有其他的代码了,就是一个返回函数,这样调用它都重启。

网友C:
发生了中断嵌套导致栈溢出从未程序跑飞,看门狗重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乱用开关中断指令,51上面可能没有问题,不代表stm8s没问题,首先是因为你进入中断后人为的改变了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为最高(比之前的定时器的优先级别更高了),这次如果你的定时时间很短,你的处理函数还没执行完,这次就会出现定时器重新嵌入到中断处理函数中,最终导致栈溢出。asm("SIM"); asm("RIM");
    asm("IRET");  这三句屏蔽掉就没事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生了中断嵌套导致栈溢出从未程序跑飞,看门狗重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乱用开关中断指令,51上面可能没有 ...

豁然开朗一点,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