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产品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看到很多产品使用STM32,请问在产品大批量量产时,程序是如何下载的?
比如最近很火的POS机,上边很多使用STM32F103,拆开后没有发现调试下载接口,是通过USB下载程序吗?还是在焊接MCU之前程序就已经下载好了?

网友:
上面应该有测试点之类的,应该就是下载接口,PA13和PA14口,你仔细看一下,是不是连出来的?

网友:
这种量大的一般都是贴片前烧录好的

网友A:
如下您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您可以参考这个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可以脱机烧录的,一次并行烧录多个芯片,然后再焊接芯片,效率很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脱机烧录的,一次并行烧录多个芯片,然后再焊接芯片,效率很不错的。

哦,POS机上有几个测试点,感觉有可能是ISP的,我回头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您说的先烧程序再焊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POS机上有几个测试点,感觉有可能是ISP的,我回头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您说的先烧程序再焊接了

可能是uart bootloader,也可能是swd接口编程,
使用夹具和测试点接触。我有一带三的烧录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uart bootloader,也可能是swd接口编程,
使用夹具和测试点接触。我有一带三的烧录工具。

哦 懂了,在快付通上找到测试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