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识别

楼主:
手上有一个板子,是AS602指纹模块,现在分不清GND和VCC了,怎么识别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试试。一般芯片VCC和GND间加了二极管做反向保护,用二极管档,可以测出从GND到VCC有0.6V左右的压降,而VCC到GND测不出或者是其他电压。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找电源回路上的有极性器件或电源变换电路,电源回路上的有极性器件比如电解电容,根据其接法即可有效判断,而电源变换电路一定是串接在电源端而非地端的(这类电路决不会有负压)。再有个办法稍麻烦,即根据板上的芯片型号查手册。至于2楼说的方法,不可靠,不建议使用。

网友:
一般这种模块上有小的电路板的,vcc和gnd的走线都比较宽。或者有一些测试点。或者根据您说的那个芯片,找到datasheet(www.alldatasheet.com,如果没有可以求助厂商)按照datasheet里的管教分布,在板子上看线的走向。从而确定vcc和gnd,使用万用表就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