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8读电压有效值不准问题

楼主:
7758芯片的REF资料上是2.42V,而我测量的只是2.53V,这样是否正确?

还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读出的电压有效值,不太准确,而且不是线性的,我用调压器调节时,读出来的电压有效值,不连续,比如,测得一个为201V,然后我调小电压,会突然降到186V,而中间的190多的没有。不是连续的,

对了,硬件连接是这样的。我是用2M的电阻,与1.5K的电阻分压然后进入ADE7758的,现在只输入了一个火线与一个零线

网友:
楼主用7758做什么产品?能学习下吗?

网友:
电力抄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编译器的问题,有一个变量强制转换类型不成功,所以导致计算错误,后来改过来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是编译器的问题,有一个变量强制转换类型不成功,所以导致计算错误,后来改过来就没事了

编译器的设置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