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脉冲发生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实现用按键来触发74HC123芯片,使其产生一个单脉冲?

网友:
74HC123是可重复触发双(两个)单稳态触发器,可以用低电平脉冲触发也可以用高电平脉冲触发。输出也有两个:高电平脉冲和低电平脉冲。
详见该芯片datasheet。

网友:
给你这几个图看看,能否看懂,最初看不懂英语,我就一句一句谷歌翻译。

网友:
请问按键如何实现有效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