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放大电路

楼主:
两次遇上这个单电源放大电路。后来仔细的分析了这个电路。感觉还是有几个地方不十分明白。

1.C1为隔直电容,这样的话,滤除信号的直流成分。
2.运放的正输入端输入为一个交流信号。因为改运放的供电电压为0~5V,所以负半周期信号将会被削去。
3.由R2、C3、R3组成的放大电路。将信号放大100倍,同时滤除高频部分。然后输出

这样的话,输出的信号和输入的信号的相比,幅值放大,频率不变。因而电路将信号放大之后测频用。各位大神,这样的分析对吗?

网友:
确切地说,增益是 68/6.8 + 1 =11,不是100。(注,正半周时)

楼主的其它分析很正确。

网友:
说的没有错,应该把仿真的波形贴出看看

网友A:
随便说说C2的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说说C2的作用吧

C2用于滤波的,
没有C2的话,电路就是同相放大电路了

没有C2

有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