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好的裤子,竟然开了。

楼主:
裤子扯开了。记不清是不是锻炼时候坏的了。反正不是一两天了。今天有点时间,决定缝一下。简单缝了一下。缝上了一块布。出门了。结果,发现竟然又开了。我就骑了会车子啊。也没什么大的动作。看来还是缝的不到位啊。好吧。准备战斗了。针线都在住的地方,回去一趟太远了。就近的市场,买了一盒针线。感觉好坑啊。处了比较贵。每卷线绕的都特别少。而且,手一拉线,就断了,这质量。哎。用双线吧。
上网查了一下。扯开的部分还是需要比较牢固的缝合。那就用回针吧。之前就用的平针,而且针脚距离也大。不结实也可以理解。

网友A:
所缝的区域是个四边形。为了避免一个地方线断了,就全部断了。每个边都单独缝。起点,打结后,针从反面穿回来,又穿越了一次打结的线。这样,就线就很难脱离布了,但在一段线缝完后,终点,我没有再这样。就直接打的结,也是怕受力过大。出现损坏。时间还不算太长,全程一小时37分。比平针好像也没慢多少。主要是,回针缝的比较细,两块布的相对位置比较容易把握。只要摆好位置,中途就不用怎么调整。缝完之后,一卷线用的没多少了。
虽然不好看。但是终于可以出门了。看看这次能坚持多久吧。

网友B:
还算结实吧! 我的棉裤开线了! 就是用的这样的针线盒缝的 用的两股现在是没开线!

网友:
最近经验表明,偶尔静下来缝点东西,会有一种安静的感觉

网友C:
  不知道从里侧用胶粘行不行,用那种502胶

网友D:
这种针线我也买过,确实挺坑的

楼主说的 回针、平针,这么多年一直在胡乱缝,竟然从来没有关注过针法的名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所缝的区域是个四边形。为了避免一个地方线断了,就全部断了。每个边都单独缝。起点,打结后,针从反面穿回 ...

最终效果给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算结实吧! 我的棉裤开线了! 就是用的这样的针线盒缝的 用的两股现在是没开线!

楼上在哪儿,还穿棉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在哪儿,还穿棉裤

长春  前几天都雪化的差不多了   昨天下了点儿雪  又降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春  前几天都雪化的差不多了   昨天下了点儿雪  又降温了!

那是得多穿点儿,印象中,我好像从高中开始就不穿棉裤了,今年天气除了几天特别冷,都没穿毛裤。所以好奇楼主的坐标,哈

网友E:
找个妹子帮你缝吧

网友F:
裤子开线,说明楼主有腰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终效果给个图?

最终效果图拍了一张,感觉还不如过程的图呢。表面不太平整。所以,就没有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算结实吧! 我的棉裤开线了! 就是用的这样的针线盒缝的 用的两股现在是没开线!

那还挺能坚持的啊。这次买的线,我感觉质量挺次的。还是老的线结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从里侧用胶粘行不行,用那种502胶

布料这种东西,用瞬干胶之类的。恐怕不好使吧。塑料断了,断面的形状刚好是可以紧密贴合的,断开面基本清洁,而且质地硬。像柔软的布料,接触面就不够紧密,有很多小杂物在上面,还可以变形。估计费劲啊。另外,耐水性也不好。怕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针线我也买过,确实挺坑的

楼主说的 回针、平针,这么多年一直在胡乱缝,竟然从来没有关注过针法的 ...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上一代人,缝缝补补是家常便饭。我也做的少。大概有个印象。再加上查资料。才知道这么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裤子开线,说明楼主有腰身了......

小小的自恋一下,我觉得身材还可以啦。肚子基本是平的哦。曾经腹肌也有几块。这两年,腿部有些锻炼,腹部就缺乏锻炼了。有时候可能是动作过大。或者穿的太多了。就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妹子帮你缝吧

这个主意不错啊。是得考虑一下了。又有一个同学要结婚。而且随的钱是越来越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