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U21准确度问题

楼主: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有人用过吗?最近对比发现准确度,一致性(多个产品的同时测量值是叫一致性吧?)有问题,请教原因

一致性较差,最大时2摄氏度
准确性是和酒精温度计和热敏电阻对比的,热敏电阻和酒精温度计测量值相近,HTU21和酒精温度计在某些温度段误差较大

请教出现这种问题可能的原因
是和焊接工艺有关吗?有多大关系?

网友:
精量电子只和代理接触过
没使用过他家的产品
当时也是为了这款传感器选型
HTU21D的性能看起来和SHT21差不多
SHT21我用过,很不错
根据我对精量电子的了解
猜测传感器误差不会像你遇到的这样大
确定这款传感的购买渠道有没有问题

我以前用过国产的DHT11
国内样品申请比较麻烦
图省事就到淘宝上买的
测试时的温度能差3~5度甚至更高
后来在厂家那里直接拿的样品就没有这个问题

还和你的PCB布局外壳开孔有关系
以前有一个产品因为和LDO的隔离做的不好
虽然LDO的供电电流很小时间长了也会对温度产生2度左右的影响

测试环境也需要考虑
因为这类的传感器都非常灵敏
测试时的高度、位置不同温度也会不同
光照等等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量电子只和代理接触过
没使用过他家的产品
当时也是为了这款传感器选型
HTU21D的性能看起来和SHT21差 ...

哦,谢谢
我这个布局应该没有问题。渠道我不太确定,我测过功耗挺低的,这个能证明渠道没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后端的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