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型时,如何尽量避免选到有可能停产的芯片?

楼主:
看到有个帖子:
搞个样品好难...: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4158-1-1.html

提到了停产的问题,想请教下大家:在选型时,如何能尽量避免选到有可能停产的芯片呢?

请赐经验!

网友:
不告诉你。。。

网友A:
你上官网看看,有些芯片不太用的,销量不大的,就可能近停产了,还有一些本身早就停产的,只是一些仿片在出而已,你用了,就表示用的就是停产的芯片.最简单的例子就是51,其实51早就停产了,销售商建议用52或者华邦51,现在叫新塘了,如果你用51,那就是仿的,再说现在ATMEL都被收购了,,其实我也碰到过芯片停产的事,不止一次,09年的时候开发一个产品是用义隆的单片机,EM78P258,但是用了一年不到,说是停产了,可以用78P259一模一样替代,所以碰到停产其实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有时换了替代芯片出现了量产的上问题,那真是叫苦连天了,尽量找一款不停产的芯片是正道.,
我的经验是,每次都会让供应商把最新的手册拿过来,还有一般供应商都会过来拜访客户的,这时你也可以问一问你手上用的芯片的情况呀,了解一款芯片才用一款芯片,如果你不了解就用了,那停产了怪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官网看看,有些芯片不太用的,销量不大的,就可能近停产了,还有一些本身早就停产的,只是一些仿片在出而已, ...

为什么觉得好有道理

网友B:
着急又不差钱,可以考虑现货网站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红”一些的芯片(或者火一些的芯片)。
别的我不知道,就像st来说,昨天我已经从他们微信公众号看到,他们可以保证10年出货量。就单片机而言,我之前就听过什么海尔的等等。这些恕我无知,没见过只听过。
再扯个题外话,现在有些公司招人,就是为了让我们更新他们的单片机。我举个例子,有个公司,是用NXP很早的一个lpc的arm7吧。招人的时候,就让你用stm32代替lpc的arm。
总之,我认为如果成本允许的话,尽量用大公司的芯片。不过用大公司的芯片就意味着成本可能要增加。其实二者是稍稍有点矛盾的,我觉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着急又不差钱,可以考虑现货网站

现货网站是不是只能保证现在有货,没法考虑到1个月后或者几个月后停产的情况?

网友D:
1.少使用冷门芯片,或自己行业内不常用的芯片,或小厂出品的芯片;
2.芯片选型时,尽量做到同种需求,至少有两种备用方案(或兼容芯片)
3.如果真的遇到停产芯片,则费点精力找下替代芯片或重新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货网站是不是只能保证现在有货,没法考虑到1个月后或者几个月后停产的情况?

看别人对这款芯片的需求
和他的库存还剩多少了

如果已经停产的产品
他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拿到新货吧

卖没就完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别人对这款芯片的需求
和他的库存还剩多少了

如果已经停产的产品
他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拿到新货吧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少使用冷门芯片,或自己行业内不常用的芯片,或小厂出品的芯片;
2.芯片选型时,尽量做到同种需求,至少有两 ...

双重保险

网友:
发错地方了
本来是要回复这个贴子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4158-1-1.html

网友E:
设计选型时,确应考虑避免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器件,尤其是做量产设计。

1、查正规零售商的网站,比如Digikey、Mouser等,尽量避开“非常时库存”的型号,那些型号即使不停产也因用的人少,随时可能缺货。
2、还是查正规零售商的网站,库存量多的一般较安全。
3、查看生产厂家的网页,注意有没有“不推荐新规设计使用”之类的信息,正规公司一般这方面是比较负责任的。
4、还是看生产厂家的网页,在同类产品中尽量采用顺序排前的型号,这是厂家推荐使用的。
5、从生产厂家下载最新Datasheet(设计者必须养成的良好习惯),看资料的更新日期,有新近更新的比较安全。(这个方法对某些较懒的公司无效,比如Analog Devices、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他们的资料往往可以十几年不更新)。
6、淘宝信息可参考但要留点心眼,淘宝货多意味着臭大街,便宜入手的可能性较大,但停产型号在淘宝大量卖的情况也不少,究竟是正品还是赝品自己判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设计选型时,确应考虑避免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器件,尤其是做量产设计。

1、查正规零售商的网站,比如Digik ...

给猫点个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少使用冷门芯片,或自己行业内不常用的芯片,或小厂出品的芯片;
2.芯片选型时,尽量做到同种需求,至少有两 ...

說得沒錯,但是越來越多廠家搞小動作把腳位編排跟別人不一樣,就像stc15系列,順便請問下stc15f2k60s2有沒有可以直接代替的?告訴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說得沒錯,但是越來越多廠家搞小動作把腳位編排跟別人不一樣,就像stc15系列,順便請問下stc15f2k60s2有 ...

对于stc15f2k60s2这个料,
44脚/40脚的有管脚PX.X兼容的产品,但功能不一定兼容;
32脚的产品较特殊,要在网上好好找一下.

网友D:
一般上来说,是有同样兼容的产品的(要不然,谁敢用它?谁也不敢在一颗树上吊死吧,土豪随意)
当然不排除用于特殊行业(对解密要求较高的产品,需要用冷门的芯片,破解不容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上来说,是有同样兼容的产品的(要不然,谁敢用它?谁也不敢在一颗树上吊死吧,土豪随意) ...

認同你的意見,所以好想有其他品牌能代替stc15f2k60s2

网友:
芯片选型的话最好选择主流芯片,一方面芯片不容易停产,另外一方面出了问题也容易找到答案。一般主控芯片,我一般选择ST的,感觉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直考虑过台湾的,不过没敢用。之前用TI的msp430感觉特别贵,性价比不高

网友:
一般量产比较大的产品,关键器件用主流芯片,不用冷门的芯片,用大公司的,尽量不用小公司的。
但有时很难避免。我们曾经几次因为某款芯片停产更换产品设计的,这种事情有时倒霉了,真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