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SUITE安装后打开是一片空白

楼主:
    我在官网下载了1.55G离线版的最新的controlSUITE,安装后最开始能正常使用,今天突然就不能用了,打开后,一片空白,只有File菜单,请问这是为什么?

卸载重装后也一样,安装目录没有包含中文字符,重启过电脑。

网友A:
a、建议安装在默认的C盘;
b、请尝试删除. metadata文件夹(在安装路径\ti\controlSUITE\eclipse\workspace\.metadata下)看下问题是否还存在。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controlSUITE卸载了,然后把它所在的文件夹里面的东西统统删除干净!然后再装一次,这次不要再安装在和上次同一个目录上。我也是这种情况,就这么干的,然后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网友:
同样是楼主的问题,不过我还没重装,用CCS的TI resource explorer 可以打开看。

网友:
每次都是装好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就打开空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建议安装在默认的C盘;
b、请尝试删除. metadata文件夹(在安装路径\ti\controlSUITE\eclipse\workspace ...

你的第二个方法不错,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建议安装在默认的C盘;
b、请尝试删除. metadata文件夹(在安装路径\ti\controlSUITE\eclipse\workspace ...

真的好使了,谢谢大神,帮了我的大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建议安装在默认的C盘;
b、请尝试删除. metadata文件夹(在安装路径\ti\controlSUITE\eclipse\workspace ...

真的好使了,谢谢大神,帮了我大忙

网友:
真的很管用啊!!!之前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白板,需要卸载重装。。。现在按照这个做确实很靠谱!!

网友:
方法不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