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扯蛋】 二手功放改可调电源第一步 改环牛电压

楼主:
前段时间准备做一个地下金属探测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085-1-1.html
查了很多资料最后确定了几个方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887-1-1.html

这段时间在验证这些方案的可行性和器件选型
对一些原理还不解准备先在实验室里做验证
先把这些弄明白
然后再做便携版的

做实验的器件资料准备差不多了
觉得自己还缺一个测试电源
为了达到最佳性能
整个实验下来需要很多电压
有+2.5V +3.3V ±5V ±15V
像质子磁力仪和磁通门可能还需要大点的激励电流

正好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可调电源
反正以后也会经常用

买好的变压器太贵
关注58同城一段时间终于让我发现一个二手功放
价格50元合理
路也不远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3616-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3621-1-1.html
两个环牛输出的电压为±29V(标称),实测电压30.5V
准备分出几路电压,±5V,±12V,±18V,±24
5V用LDO降压得到2.5V 3.3V
±12V用LDO得到±5V
±18V用LDO得到±15V
±24V备用

用EXCEL算出对应电压的匝数

拆线太麻烦
就直接把漆包线抽出来焊上引线
抽线

用小刀把漆刮掉

用铬铁给线上锡,抽第一个线的时候没掌握方法把外边的塑料皮都弄坏了

缠上线

焊上锡

剪掉多余的

焊好一个的效果

焊好两个的效果

网友:
这才是正宗摸金范

网友:
多少年没玩过这东西了,以前还是读书的时候,绕过功放变压器.

网友:
二次绕组仅一层?
变压器窗口利用率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次绕组仅一层?
变压器窗口利用率太低了。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环牛变压器的图片
很多都像我这两头一样
绕一层,而且一点也不密实
窗口利用率低会有哪些影响呢?

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过二次绕组的线被我抽出来焊接
造成导线离铁芯远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环牛变压器的图片
很多都像我这两头一样
绕一层,而且一点也不密实
窗口利用率低会有 ...

“导线导线离铁芯远了会不会有影响”
有是有的,但微乎其微,业余条件下根本测不出来。

“窗口利用率低会有哪些影响呢?”
同样大小的一副铁芯,能够传输的功率比较小。反过来说就是传输同样的功率,要用比较大的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