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GPS模块供应商

楼主:
寻找GPS模块供应商,主要用于设备授时用。价格200这样可以接受,主要是性能稳定。有没有了解的推荐一下。或对GPS性能参数比较了解的给科普一下。

网友:
用北斗吧,便宜
北斗BD2+GPS双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北斗吧,便宜
北斗BD2+GPS双系统

可以好的推荐,不差钱

网友B:
单纯的授时ublox或者sirf4的原装模块就可以满足楼主授时的需求了,就是不知道授时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既然不差钱,就上原装的,如果成本上有想法,国产封装,原装主控的模块,也可以考虑~
(Trimble那种高级的远超了200的预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纯的授时ublox或者sirf4的原装模块就可以满足楼主授时的需求了,就是不知道授时的精度要求是多少,既然不 ...

国产封装,原装主控的模块。可是图片这种类型的,我想要的外置的。但是图片这种类型感觉好低端,价格也就是几十块而已,不知道稳定和可靠性什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国产封装,原装主控的模块。可是图片这种类型的,我想要的外置的。但是图片这种类型感觉好低端,价格也就 ...

授时 楼主如果只是多少时间校准一次 下面的建议仅供参考~
那么ublox-6m系列的原装模块 + 有源天线(选择25*25*4的陶瓷片规格的)即可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总体价格在60+(个人觉得已经很奢侈啦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授时 楼主如果只是多少时间校准一次 下面的建议仅供参考~
那么ublox-6m系列的原装模块 + 有源天线(选择 ...

好的,我看看一下来,感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看看一下来,感谢支持

如果不差钱  一定选对原装品质  稳定性基本就有保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差钱  一定选对原装品质  稳定性基本就有保障了~

不差钱,公司的

网友D:
何不用嵌入式模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何不用嵌入式模块呢?

对这个不懂,求推荐一下。

网友:
电波授时,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何不用嵌入式模块呢?

求推荐一个型号来,或供应商

网友:
SKYLAB的授时模块有这三款:北斗授时模块SKG12DT、GPS授时模块SKG12AT、北斗授时模块SKG17DT,你可以去官网了解一下具体详情,或者致电:8340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