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绘图颜色变成了绿色,如何改回来?

楼主:
如图,不知道点了什么颜色变成了绿色,之前都是黑色的。
这个颜色看起来太不舒服了,点了右下角的清除没用。 求知道的好心人解答下

颜色是绿色,不是黑色

颜色是绿色,不是黑色

网友:
我记得是按两下L,记不太清了,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是背景颜色被改了把?你右键选择borad options看看。里面应该有set colour

网友:
按L  然后就能修改背景色了,,看是不是背景色 的问题

网友:
AD软件中 按快捷键L=单击Desgin/Board Layers & Colors...
再单击右边的Board Area Color选择需要的颜色

所以再L一下可以修改过来。单击右边的Board Area Color选择回来

网友A:
您这个问题,应该是在pcb sheet中,按下L键
或者在Design菜单下,如下图所示:

调出如下截图的界面,在我所示的那个红色的方框中,更改您的颜色看看呢。我试了下好像是可以的呢。

网友B:
还有是不是有ERC错误了?规则冲突了,默认好像就是绿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是不是有ERC错误了?规则冲突了,默认好像就是绿色的。

规则冲突默认的颜色不是这种绿,会是比较鲜艳的绿色

网友:
确实是borad area color颜色设置的问题, 当时进来没找到这个改颜色的。 谢谢各位的回答!

错误所在

错误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问题,应该是在pcb sheet中,按下L键
或者在Design菜单下,如下图所示:

调出如下截图的界面 ...

谢谢你的回答啦! 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是不是有ERC错误了?规则冲突了,默认好像就是绿色的。

不是规则错误,是板子颜色被我改了(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