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的输入切换电路请教

楼主:
最近在DIY可调电源
关于调压时怎么切换输入电压遇到点麻烦
第一种使用两个整流桥将两路电压转成直流正负电压后通过继电器切换
这种方案在切换电压时可以先让两路继电器同时导通,然后再关闭不用的一组继电器
比如上边是5V,下边是3V
从5V切换到3V时可以先将3V导通
然后再关闭5V的输出继电器
这样可以保证中间不间断

第二个方案是使用继电器切换交流电压
比如从5V切换到3V时要先将5V断开,然后再接通3V
中间会间断一小会儿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是只需要一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像我的变压器有多路输出时(5V,12V,18V,24V,36V)
可以节省很多器件

网友A:
在直流处切换的话,3V的那组开关都可以不要,常通就行了,反正有整流桥不会倒灌。

网友:
第二种好一点

网友:
电容本来就可以共用,整流桥不值钱(反正比开关便宜得多)。

网友:
DIY就是根据自己现有的器件做就行,第二种方法是省一些。
不过要看平时自己的负载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直流处切换的话,3V的那组开关都可以不要,常通就行了,反正有整流桥不会倒灌。

对啊
我考虑过每路都加继电器
备置一个电流检测电路
过流了就全部断开

这样是在LDO前断开了
LDO那边还有电容续电
不过既然是过流了那边的电应该很快放完

不这样设计比起在LDO输出处放继电器
会不会有很多弊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