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中浮点数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6-02-23):
IAR for msp430中浮点数赋值的问题
使用IAR for msp430编程,通过float pressure = 1101.32;给一个浮点数赋值,
在线调试的时候发现变量pressure其实并真正的等于1101.32,而是1.10131994E3,
然后我后面再写一句tt13=(unsigned long)(pressure*100);结果tt13就成了1101.31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浮点数就是这样,有些数不能被精确表示。只能忍受。如果你需要确切的精度,可以使用整型代替(如果可以的话,有些情况是没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