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M358单电源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一款LM358放大电路,电路如图所示。用示波器输入1KHZ的正弦波,但是我把信号发生器接入R1下端之后,用示波器测IN+的信号,发现没有波形(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没问题),OUT引脚也没有波形。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3脚对地短路了?

C2焊好了?

……

网友A:
检查元件是否完好,检查焊接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对地短路了?

C2焊好了?

……

原理上没有问题,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元件是否完好,检查焊接是否良好。

焊接没有问题,我换个器件试试

网友:
去掉lm358测i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