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mspware 装不上怎么弄呢

楼主:
请问大神mspware 装不上怎么弄呢

网友:
你装到哪去了?是不是安装路径有空格或者非英文字符?

网友:
恩恩,检查一下你的安装路径,路径需要是英文的,而且最后文件名不要有空格

网友:
和ccs的安装路径不一样,选ccs的安装路径试一下

网友:
嗯,谢谢,解决了